油机菜鸟求救

楼主(2015-12-31):
一直玩的电动,固直都有。前段时间尝试甲醇机,弄了个三叶25级的,油机好发动,但是就是加油死火,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弄了好久,无法排故。急求助。

网友A:
油针没调好,可能是没吸得上油。好好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没调好,可能是没吸得上油。好好检查下

应该不是油针的事,从1.0到2.0圈,都调整了,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加油熄火一般是小油针富油了

网友:
富油了小油针往紧一点直到加油不熄火然后在把发动机最高转速找到然后在调副油针加速反应

网友:
贫油了。
主油针是在3.5圈左右,副油针在1/4-1/2圈。

网友:
贫油和富油都有可能,慢慢调整油针

网友B:
我说说吧,调发动机最好先调高速,就是全风门打开,把高速调好了,慢慢关风门,决定不会出现加油熄火的问题。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6-04-18):
楼主加群怀化航模群482892263

网友:
两圈主油针怎么够?我也这发动机,基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