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45米CAT改造的迷你摩托发动机

楼主(2015-12-31):
之前做的1.45米CAT连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8227
由于本人比较穷所以买了个迷你摩托发动机改造。
首先是输出轴,原来输出轴是一体链轮,把链轮齿切了,磨圆,套上6.35*6.35联轴器

跑船肯定发动机转速较高,所以增加水冷。4mm铜管。

还有个头疼问题就是这个油门是用钢丝拉的,想不到这么改造,
化油器内部的油门组件

网友:
很赞的想法,铜管和散热鳍片之间最好多抹点导热硅脂。
不知道这发动机油门响应速度如何。
实在不好改就用舵机拉钢丝先试试呗。

网友:
用这个发动机不行的,噪音巨大,化油器不行,烟雾缭绕,动力也不行,很容易拉缸,我和朋友买了3台配这个发动机的小摩托,全部毁在这个发动机上

网友(2018-11-10):
下水照片呢 是不是烂尾了

网友A:
船这么大,用50克的全金属齿15公斤拉力舵机这都不是事。

网友:
我也差点准备买这个机机的,看来没买是对的

网友:
这种联轴器功率传输强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