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两线更新实践 (单项电调变双向)

楼主(2015-12-31):
以前为了玩多轴,刷了10个ztw蓝皮30A电调,每个焊6根线非常累,结果搞还坏了2个。(不过剩余8个用得很爽)

后来看到好像是Blheli 支持两线更新,就好好学习了一下,特写本文大家好相互学习。

先下载 BLHeliSuite 版本14301,准备着...下载地址:官方:https://github.com/4712/BLHeliSuite/releases
我共享: http://pan.baidu.com/s/1jHzgHBC

首先电调刷上高版本的 BLHeli 才能支持两线更新,所以又要焊6根线累呀(参照下图)
(注意:此电调是老版 ztw蓝皮30A, 新版不一样)

国外有神器, 太贵了-160元,没有买。 希望国内厂家来做一个 50元我都要。

连接好准备操作了

BLHeliSuite 的连接选装如下:(有人懒惰,总要问每一步细节: 人家 BLHeliSuite的 help 和?菜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BLHeliSuite 开始读取电调,但无法识别电调,让我选择hex,进行hex比对 (不重要)

而后我选择更新固件 (这太方便了,以后电调可以在线更新固件了)

在更新固件的同时,更新bootloader, 以后就支持两线更新了

顺利刷机完毕

而后拔掉电调, 拔掉6线ISP接口

接下来用Aduino Nano  制作两线刷机器

找一个Aduino Nano,两线是如下连接的

Aduino Nano连接usb口,而后在BLheliSuite中给Aduino Nano刷上 4W-IF 固件

而后就可以连接电调了,只用两根线

根据你电调单片机的类型选择, 此电调适 atmel 所以选下面红框

选择连接电调,提示15秒内给电调通电

而后我把电调直接改成双向--- 成功了!

此后电调在油门中位才能初始化,而后随着油门的上下偏移,双向转动。

(注:此界面还有很多参数,我不太明白,希望有人指点或大家一起研究)

又试验其他电调的双线读取都失败(因为不知道如何更新,所以没有更改这些电调的出厂固件):
1)试验了山寨blheli 12a电调,失败, 换 c2方式也失败

2)试验了 好盈20A 多轴电调,也失败。

网友:
先收藏,再研究

网友A:
貌似两线调参,硬件上要有一个转接模块,可以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两线调参,硬件上要有一个转接模块,可以DIY的。

FDTI 要转接, 直接用 arduino nano 不用。

网友A:
请教下,给个BLHeliSuite14.3的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给个BLHeliSuite14.3的下载地址
我共享的
http://pan.baidu.com/s/1jHzgHBC
最好去官方
https://github.com/4712/BLHeliSuite/releases

网友A:
楼上少将同志,能否留个QQ号,或者加下我的Q:591308912 请注明下:模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少将同志,能否留个QQ号,或者加下我的Q:591308912 请注明下:模友,谢谢

好意心领了,我很少在qq上加朋友的。就在论坛主题交流吧,也很方便的

网友B:
失败的电调是不是没有选择对主控芯片的类型?atmel     or      silicon l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败的电调是不是没有选择对主控芯片的类型?atmel     or      silicon lab

当然对过,  看来厂商考虑向前兼容和排外性,也不想兼容blhelisui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对过,  看来厂商考虑向前兼容和排外性,也不想兼容blhelisuit.

恩,刷不进去程序可能是不是厂家把芯片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刷不进去程序可能是不是厂家把芯片锁住了?!

两线刷不进去,只是它的 bootloader不是 BLHeli bootloader。用icsp可刷入 BLHeli bootloader, 就是焊线太累了。

网友C:
好盈20A 刷不进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20A 刷不进什么原因?

可以刷,首次刷要用c2模式的焊接3线刷。

网友D:
我给30A ZTW电调刷了14。3的版本,变成2线了,如何设置才能刷完之后,不用2线刷机,还是用原来的ISP6线?我现在是刷完刚开始可以用,后来就不行了,接2线怎么也连不上,用的atmela168做的刷机器。刷机器显示连接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给30A ZTW电调刷了14。3的版本,变成2线了,如何设置才能刷完之后,不用2线刷机,还是用原来的ISP6线 ...

我也试着再用ISP连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着再用ISP连接,也不行。

你刷错了吧,  ztw30 是 ATmega8A (芯片上写的)

网友D:
没错,可能是芯片烧了,我又刷了一个就可以了。而且我的ZTW30A与你的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可能是芯片烧了,我又刷了一个就可以了。而且我的ZTW30A与你的不大一样

是的, 后面我都又发现两个版本, 还上了焊点图, 不过 我现在文章多了,找来不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后面我都又发现两个版本, 还上了焊点图, 不过 我现在文章多了,找来不易。

没事。我自己看芯片引脚找出来了。

网友:
我发现芯片都没坏,是电源部分烧了。

网友E(2017-04-21):
楼主,请问双向无刷是怎样控制正反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双向无刷是怎样控制正反向的呀?

摇杆中位停止, 上下电机方向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杆中位停止, 上下电机方向不同

感谢回复!

网友F:
楼主说把电调刷成双向,是不是stratup power那里改成x0.5就行了,还是其他地方也要改?能不能详细说一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把电调刷成双向,是不是stratup power那里改成x0.5就行了,还是其他地方也要改?能不能详细说一说? ...

后面那个 motor direction

网友:
意思是飞机用的单项无刷电调也能给车用了?

网友(2023-04-26):
请问楼主,刷写固件时电调要另外接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