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700和FUTABA 18SZ 的问题 请教大神。烦请赐教······

楼主(2015-12-31):
小弟原先使用  FUTABA 14SG   原来的油门曲线相对简单 从   O-100
突然一天脑抽换了台 FUTABA 18SZ (手贱
打开后他油门曲线是这样滴··············

油门曲线变成了 -100 ~100

小弟脑残,从小吃地瓜长大的,不知道怎么调整了

我想调成介个样子

以对应电调里的定速

脑白的我不知道怎么设定才是对的了! 在此请教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SZ因为支持多轴,-100 -+100应该是为多轴准备的曲线。所以我觉得应该以0-100曲线设置。没有SZ,凭直觉说的。

网友A:
你可以试着把14SG的数据用SD卡导进遥控器里。我不知道18SZ能否做到,T8FG和14SG数据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虽然没有。好像我的天地飞也是这样啊…应该不影响吧…设成那种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样的 就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 0 50 100 对应现在的-100 0 +100

网友:
你设定的应该是定速曲线 第一个图就是NORE 30估计低了 一般是0 55 55

网友B:
同用18SZ飞亚拓700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30的油门应该是-40  70的油门应该是+40  100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刚开始用18SZ也发现这个问题 具体算法看我帖子

网友C:
自己想要达到的油门百分比*2-100=控上的百分比,比如说定速60%油门就是60*2-100=20,18SZ上面就是在20%位置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啊,看来没事爬爬文还是挺有必要的。学习啦,给上面的模友点歌赞。
又让我们少走弯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用18SZ飞亚拓700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30的油门应该是-40  70的油门应该是+40  100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刚开始 ...

请教老师我也买了18SZ,想请教几个问题我的QQ1796253331,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想要达到的油门百分比*2-100=控上的百分比,比如说定速60%油门就是60*2-100=20,18SZ上面就是在20%位置 ...

大神的解释,通俗易懂,就是曲线平移

网友:
话说18sz到底如何?

网友:
7点曲线的Futaba都是-100到100的。
像10CG。。。

网友:
请问8仔的数据能复制到18s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把14SG的数据用SD卡导进遥控器里。我不知道18SZ能否做到,T8FG和14SG数据是可以通用的

不通用

网友D:
用9点来表示曲线没有发挥高端控的优势。
升级最新版,用spline曲线,点少,而且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9点来表示曲线没有发挥高端控的优势。
升级最新版,用spline曲线,点少,而且平滑。

好的,谢谢,期待什么时候升级的版本能成为汉字就太好啦

网友E:
18SZ我是把右边RATE输出曲线改为0--100然后校正油门行程     这样就正常了

如果是-100--100校正,   油门转速标定明显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SZ我是把右边RATE输出曲线改为0--100然后校正油门行程     这样就正常了

如果是-100--100校正,    ...

請問有圖嗎?我也有這個困擾!

网友F(2016-08-02):
怎么改0-100,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