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的主轴居然飞得弯,反正我信了。不

楼主(2016-01-01):
全新飞机,从未炸过,也就几十个起落。今天突然出现降落后飞机连续颤动。回家后检查了个遍,结果发现主轴不同心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V919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X5的尾轴还飞弯了也~没飞多少,最多也就二三十起落.

网友:
我450l300多起落了,尾巴螺丝都滑丝了,没吧尾巴搞定前都不敢飞了,,,,

网友:
飞了多少次了

网友:
好像我的也是弯

网友A:
大浆不平

网友B:
飞弯都是小事,我的450是直接空中断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浆不平

大浆平衡性很好,跟浆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弯都是小事,我的450是直接空中断主轴

你更厉害

网友C:
我的也有一点弯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480的机子 还用5mm的主轴 能不弯吗

网友C:
好巧 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一点弯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480的机子 还用5mm的主轴 能不弯吗

也许吧,自认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巧 和你一样

实在是太有缘了

网友C: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450l 为什么 很难停在一个高度 忽高忽低的 一开始以为是十字盘的精度问题 换了冰人的 有所改善 但就没有 500稳定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也有可能是430舵机力不够 毕竟是450级别的舵机 用在480上 真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 类似的问题。

网友:
电脑不错,方便

网友D:
我的也是.只是当时说了没人信.......现在换了JR450.嘿嘿

网友:
我亚拓450L的对转齿经历四五次炸鸡还没扫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只是当时说了没人信.......现在换了JR450.嘿嘿

450L上市至今銷量也有千台在國內,如果原配主軸這麼容易彎,早就被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450l 为什么 很难停在一个高度 忽高忽低的 一开始以为是十字盘的精度问题 换了冰人的 有 ...

检查下主轴和机身上下的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450l 为什么 很难停在一个高度 忽高忽低的 一开始以为是十字盘的精度问题 换了冰人的 有 ...

检查主轴和机身上下有无间隙

网友:
我也飞弯过

网友:
飞弯的是不是都用的原厂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450l 为什么 很难停在一个高度 忽高忽低的 一开始以为是十字盘的精度问题 换了冰人的 有 ...

你飞的时候有风的话上下动很正常  500是大机能和450比么 飞机越大越稳 抗风性就越强。

网友(2016-04-11):
我的450L最近一次炸机,更换相同零件后稳定飞了2个多月了,120个起落都没见弯。是不是横轴的轴承坏了,造成大浆夹有虚位引起震动,久了把主轴震弯

网友:
配的都是原厂的,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没入魔时候我就听说亚拓陀螺仪调起来比较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入魔时候我就听说亚拓陀螺仪调起来比较有难度

不是难的问题,程序太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L上市至今銷量也有千台在國內,如果原配主軸這麼容易彎,早就被罵死了

红黄壳好漂亮,我买红白后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