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t515舵机问题和k8锁尾问题

楼主(2016-01-01):
控JR XG8
富丽380
舵机KST515
陀螺仪K8
飞机通电静止时观察,控杆打尾舵时,打一半尾舵臂就到头了,往左往右都一样!不像十字盘舵机控杆打到底,舵机臂才到底!这是什么问题?
k8尾舵参数,左右行程都是100,选择是宽频舵机!
悬停时尾巴慢速右飘!尾舵感度调高调低都试过,还是老问题!
K8参数,尾舵感度64%
55加速度
80P增益
60I增益
停止增益A和B都是20
22螺旋总距

网友:
打一半就到底了表示你尾舵機行程量設置太多,縮減一些再試試
如果減到 80 以下還是打不到底就撞牆
那表示你球頭位置太外面,朝內縮一孔後重做設定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尾巴没有跟着动    其实在飞的时候 你把方向舵打到底 尾巴滑快也不一定到底 你那个值设100 好像是1秒一圈吧 应该是没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尾巴没有跟着动    其实在飞的时候 你把方向舵打到底 尾巴滑快也不一定到底 你那个值设100 好 ...

恩!这个问题好了!是我理解错误了!还有K8锁尾问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