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一直自左前偏

楼主(2016-01-01):
同上,悬停轻微向左前偏,修正后一会又向左偏了
有办法破解吗?

网友A:
可以调整十字盘 ,对尾下左边连杆加长。或右边的缩短。边飞边调整。。
炸后可能还要这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十字盘 ,对尾下左边连杆加长。或右边的缩短。边飞边调整。。
炸后可能还要这么调整

这样调整大桨度数又会变了

网友A:
反正我是这么调整的。螺距变化不会很大,舵机连杆调整不是很多通常是半圈~2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这么调整的。螺距变化不会很大,舵机连杆调整不是很多通常是半圈~2圈

ok,我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调整大桨度数又会变了

大桨螺距没有 十字盘水平重要

网友:
这是十字盘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