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拖头主色用几罐ts漆

楼主(2016-01-01):
问一下,田宫拖头的主色用几罐ts漆?

网友:
2罐够了,看你技术

网友A:
倒到瓶里用喷笔 一瓶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到瓶里用喷笔 一瓶都多

直接喷到瓶子里?

网友A:
有气泵 喷笔就喷到瓶子里用,拿个吸管套在喷灌的喷嘴上 ,然后喷到瓶子里,等瓶子里空气没了就能用了,注意戴好手套防冻,瓶子里多摇晃,好让里面空气都跑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气泵 喷笔就喷到瓶子里用,拿个吸管套在喷灌的喷嘴上 ,然后喷到瓶子里,等瓶子里空气没了就能用了,注意 ...

ts油漆 比单买的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s油漆 比单买的好吗?

喷灌的不用稀释直接用,颜色比普通的更好(有些颜色难调和到TS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灌的不用稀释直接用,颜色比普通的更好(有些颜色难调和到TS的标准)

明白了 关于调色 和 喷漆的顺序 我还在学习

网友:
塑料就把合模线打磨,洗洁精整体清洗,洗掉原来塑料上的脱模剂,或者泡一晚再洗,晾干后上补土查看有无瑕疵,完了上一层底漆=>面漆=>光油,最后打磨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