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M固件飞FBL80求助

楼主(2016-01-01):
D7E刷了M固件加个电路板加了2个旋钮和2个三段拨码开关,飞FBL80总是调不好,总是推油门舵机就偏,升降舵也是,拉升多两个副翼舵机动作也不一致(一高一低)。换了以前的模型文件也不行,实在没办法了特来求助。

网友A(2016-05-26):
楼主 这个解决了么 直接加个高频头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解决了么 直接加个高频头算了

有加高频头的。解决了,换了个文件不行又放一段时间再用就可以了,很疑惑。可能是多对几次频的原因。

网友B(2016-08-30):
加了什么高频头可以去控fbl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什么高频头可以去控fbl80

好像是2401高频头,你问卖家就可以。

网友C(2017-01-15):
引用 楼主:
有加高频头的。解决了,换了个文件不行又放一段时间再用就可以了,很疑惑。可能是多对几次频的原因。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一推油左右两个方向舵就一高一低的走,瞬间侧倾。你就是仅仅放了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对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一推油左右两个方向舵就一高一低的走,瞬间侧倾。你就是仅仅放了一段时间然后 ...

搜我的帖子,我找到原因了且已解决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44366&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我的帖子,我找到原因了且已解决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4366&extra=

...

谢谢,我之前设置的跟你的设置一样。还是有问题
后来是这样解决的,在你设置的基础上:
1:确认对频正确:先控 再飞机
2:各个通道不能有微调!

这两个做到了好像问题就解决了,推油门后左右方向舵同时上升,不再是一升一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