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头 被桨发碎了,换一个,怎么确定排序呢?

楼主(2016-01-01):
是有固定顺序 ?
还是随意排序呢?

网友:
万用表量下。

网友:
万用表大法,找出地线,剩余3跟,随便排序,只能这么搞了。。。

尤其注意,这几个头不能碰到一起,会起火的!

网友:
有顺序的。红色是正,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被桨打碎了。
这个是有顺序的,以3s电池为例,四根线分别为底线( 0V),3.7V, 7.4V, 11.1V(红色),所以是不能弄错的,否则充电会有问题,方法一用万用表来检查,然后按照电压大小依次连接,方法二,打开电池外包装看看串联连接顺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被桨打碎了。
这个是有顺序的,以3s电池为例,四根线分别为底线( 0V),3.7V, 7.4V ...

很对  千万不能接错 可能会烧毁

网友:
注意线序。

网友B:
红色底线,然后分别测每条线,电压逐渐升高,成为1s,2s,3s的电池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底线,然后分别测每条线,电压逐渐升高,成为1s,2s,3s的电池就对了

多谢  已经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