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0630A,哪台好?大神们帮看看,

楼主(2016-01-01):
毒到了,想入台0630a大神们帮忙看下选1号还是2号,1号机卡盘螺丝孔对不上,需重新钻孔攻丝。中拖箱挂档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里问下,中拖箱指的哪部分?2号机都正常。老板是这样说的谢谢!

楼主:
下面是2号机的

楼主:
图发乱了,2号机

楼主:
继续2号

网友:
您想干什么用 说清楚再请老师断定

网友:
不是有老东西喜好 慎重

网友:
俺有老东西喜好 没办法

网友:
好像2号好一点

网友:
感觉2号要好一些,我的是CO630C型。

网友A:
这玩意你就看看导轨哪个磨损小买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就看看导轨哪个磨损小买哪个吧

老板说1号导轨磨损小,不知道是否忽悠我?兄弟们看下哪个磨损小些?

网友:
你要做什么用?......这才是重点~~

还是一定非要二选一?

网友B:
多少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吧。

1号3K2  2号贵400
值得入吗

网友:
没有什么啊,又不是很多钱。喜欢就买一个咯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我也喜欢这个车车

网友:
貌似油泵都没有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机子不含下面的柜子。4个人才能搬动。如果还要上楼的话。基本人力不可为了

网友C:
1号卡盘不是原装 中托板也有问题 维修费不低。2号看到图片导轨磨损花花好厉害

网友D:
中拖板应该是在轨道上来回动的部分,有问题代表自动走刀功能坏了,卡盘好像几百吧 ,没有油泵机器堪忧,能否配到是问题,如有问题修理费用不低,三思!这种车床700-800左右,底座必须要有,上楼不行,声音不小影响四邻。

网友E(2016-03-12):
广东的有没有C0630A车床?想收一台 V信kpsz108

网友F:
求购小车床,19381958QQ,谢谢。

网友G:
请教一下,这种车床必须要底座嘛?不要底座影响精度?还有就是噪音很大吗?就怕邻居敲门?

网友H:
主轴床头箱内不带油泵,是采用“甩油”方式润滑的,只要油面高度满足“大于最低油面”。
首先观察导轨的左段,与右短进行对比,磨耗小的优于磨耗大的。
若无机修钳工经验,后续工作还是很专业的(需要许多量具和修复手段),业余玩儿,恐怕难做到。如须大修,仅更换主轴轴承,就是麻烦事!恢复(降级)精度则更难。

网友I(2019-02-13):
哪个导轨磨损小要哪个。3000左右值得买。

网友J:
买二手时主要看看导轨磨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