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把fbl必备的两个左右连杆炸断了,现在能不能用上下两链接主旋翼拉杆子飞

楼主(2016-01-01):
x3把fbl旋翼头必备的两个左右连杆炸断了,现在能不能用上下两链接主旋翼拉杆子飞,如果这样感觉就成了dfc了啊!!!敢不敢!!刚刚用ab胶链接起来了,装上敢吗,不知道强度!!!

网友:
够结实就行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可行吗

网友:
道理是一样,但FBL头长一些摇臂细一些,你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A:
敢不敢 这个看你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还没飞起来 你的主轴上就会多出来一根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不敢 这个看你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还没飞起来 你的主轴上就会多出来一根麻花

看结构差不多,不敢飞

网友B:
我有改版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改版的配件

看看!!!!!!

网友:
肯定不行,你没有真正理解fbl与dfc结构的区别。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小心!因小失大!!!

网友:
这个应该不贵吧!!!

网友:
买个飞越的,一样用,换颗螺丝就行

网友C:
炸一次,断一次~

网友:
安全第一,换了吧~~~

网友:
Qq联系1103552547

网友B:
发不了图片

网友D:
试试吧!!不然永远只有理论值!!!

网友E:
楼主你不会是不想买配件吧?

网友F:
直机板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机板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以后还有更离奇的~

网友H:
换那个塑料的连杆,3块钱一对,必须牢固才能飞

网友I:
仔细观察dfc上边是固定的,不是球头结构

网友I:
肯定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