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iosd和非凡osd n2

楼主(2016-01-01):
两者有什么区别,显示参数是否一样,还有iosd有遥控信号显示吗
用过的模友可以说下吗,谢谢

网友A:
除了精灵,大疆的iosd好像不会显示遥控信号,我用的N3,也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精灵,大疆的iosd好像不会显示遥控信号,我用的N3,也挺好用的。

我的飞控是lite刷v2的,能用n3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lite刷v2的,能用n3吗

没有pmu不行的,

网友:
这两种都用过,非凡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