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伞折叠机架成功

楼主(2016-01-01):
(无正文)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每次折上臂,要把长螺丝穿过四个孔,共16个孔?

网友B:
这样怕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怕强度不够吧!

玻璃纤维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每次折上臂,要把长螺丝穿过四个孔,共16个孔?

只要上面的四个孔就行

网友:
不错 就是麻烦点 我等更麻烦 是螺丝上下锁的

网友C:
你的机架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架多重?

起飞2.7k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架多重?

LZ的小四轴不错啊!多重啊   加云台续航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