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 电压问题

楼主(2016-01-01):
请天地飞厂家协助用天地飞8自带的锂
电池
降压器,单片锂电池还有4.0V,总电压11.5V的时候,就显示8.0V开始报警,而且报警电压也不能调。
搞的每次充满电都玩不了几次就报警,但报警时电池还有大半的电力。
这个bug怎么处理下?

网友A:
可以不用降压线,我的天9就一直没用降压线,降压线的目的是防止控电过放

楼主:
只有自己记住了。。11.1V开始充电

网友B:
你的电池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C:
应该是4楼讲的:你的电池应该是不行了,可带负荷(灯泡?)测试下电地

网友C:
可带负荷(灯泡?)测试下电池

楼主:
是的 有个单片电池不行了。。。

网友D:
天8的锂电降压线就是降压用的,控8.8V(好像是)报警,这时锂电就过放了,为了防止电池过放降一下压,报警时显示8.8V,实际还有10V左右,起到保护电池的目的,不用管控上显示的电压
不过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电池坏了

楼主:
锂电池放电不平衡,开控,检测电压,有一片电池电压下降很快 3.81 3.62 3.79
是不是老化了 其他两片还行,用了3年 扔了挺可惜 没找到能回收的地方 电池也没有鼓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