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倒飞悬停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楼主(2016-01-01):
我这几天练习倒飞,对尾倒飞悬停基本控制的还可以了,能悬停整块电,但是再倒过来变成正飞,却不会正飞了,总是打错舵,有时甚至炸机。高手们当初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去克服?

网友A:
看飞机的姿势来打舵。不要死记方向。容易错记不过来。打什么舵飞机什么姿势(仰俯左右侧飞)。还有尾巴当作正反转的一条直线逆正来打。看机头机尾换个位置你就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飞机的姿势来打舵。不要死记方向。容易错记不过来。打什么舵飞机什么姿势(仰俯左右侧飞)。还有尾巴当作 ...

我明白这是手指的一种惯性造成的,可能需要强化训练

网友A:
不完全。比方说推升降飞机点头。无论什么方向正飞倒飞。逻辑都不会错。使飞机水平。你死记方向换个角度你原本正确的就错了

网友B:
我还没会倒飞呢。看看还得加把劲新年快乐!

网友:
在模拟器里面,正飞倒飞反复的多练几遍就差不多了。前段时间我也是这样的,还炸机了

网友:
正倒飞结合练,没有捷径,模拟器练到吐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一样,模拟器翻回来对头居然错舵炸机!

网友:
没啥方法可讨论的,模拟器练到吐!

网友C:
这个是混乱期,只有多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混乱期,只有多练了

好的,统一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多练基本功吧,我现在也在练 正飞4面 倒飞4面

网友:
不要死记硬背怎么打舵,看飞机姿态 来回修正 ,翻正的时候飞高点,留有救机空间

网友:
先把正、倒飞的十六面和自旋练熟。
再专门练‘正倒飞之间的翻转’动作。

网友:
这个只能加上练习!

网友(2019-01-02):
谢谢楼主分享练习成长过程,我也在练倒飞悬停

网友:
多多练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会倒飞呢。看看还得加把劲新年快乐!

上将,不会吧。

网友:
在多练练正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将,不会吧。

现在会了,三年前的确不会,那时没什么时间玩

网友E:
没有捷径,多练习是关键!!!

网友F:
飞来飞去,还是多旋翼好飞,啊哈哈哈哈

网友G:
模拟器练到吐。来回使劲翻。

网友H: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
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