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飞控磁罗盘校准进不去,急急急!

楼主(2016-01-01):
今天出去飞了飞,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四轴开始前后左右的摇摆,估计是飞控的原因吧,然后开始磁罗盘校准,手动和定高来回切换了N次但绿灯就是不长亮,只能扫兴而归,大神们给看看什么原因吧,前后左右摇摆是磁罗盘的原因吧,为什么罗盘校准进不去?先谢过了!

网友A:
手动到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到返航
我试了,不行

网友B:
校准磁罗盘需要ch5快速拨3下,然后飞机水平应该就能看到绿灯长亮了,另外最好用futaba遥控器试试,如果楼主用的是d10就可能遇到进不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