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教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6-01-01):
富斯遥控器上面两个旋钮怎么控制挖掘机行走

楼主:
通道设置问题求大神告知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A:
两个旋钮分别控制两个走行电机,行走的两个旋钮配合前进和后退,不过这样不方便,话说改成自复位纽子或者电位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旋钮分别控制两个走行电机,行走的两个旋钮配合前进和后退,不过这样不方便,话说改成自复位纽子或者电 ...

嗯你说的挺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