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机架

楼主(2016-01-01):
超轻长航机架,600轴距,带脚架321g,配4010电机,1555桨,2D云台,米狗,6S8000电池,总起飞重量不会超过2300g。希望航时不少于40分钟。

在海拔1810米的西北地区,天气太冷,3次飞行都没有把电池耗光,所以不知道这飞机最终能续航多久。
看OSD显示,飞行总电流在9A(安培)左右,电池是8000mAh的,按这样计算,飞行时间应该是:
实际冲入电力7200/9000=0.8小时,合48分钟。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呵呵。

网友:
不错 中心板小一点可以更轻

楼主:
四个轻量电机,
组合云台相机,图传OSD。

网友:
脚架不好看,还没想到好看的办法

网友A:
我的是4112电机320kv。鸡架230不知道能飞多远

楼主:
关键是要控制起飞重量,小于最大拉力的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4112电机320kv。鸡架230不知道能飞多远

轴距1230mm?够大啊。

楼主:
头罩增加不少重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距1230mm?够大啊。

轴距700鸡架230g。今天撑了下不带云台1140加云台图传不到1400

网友:
我应该换四个3508正好,4112有点大吧,上1555都能挂微单了,现在1755太轻了,不好控制。电池没有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个轻量电机,
组合云台相机,图传OSD。

电机是Vici 4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Vici 4010?

没错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700鸡架230g。今天撑了下不带云台1140加云台图传不到1400

我的机架不算脚架也是200多克。你的700轴距怎么做到的?

网友:
脚架可以省了,用塑料桶

网友:
把鹰眼合金图传的外壳拔掉,利用原来的PCB上的三个螺孔,用尼龙隔柱和螺丝固定在机架上,即牢固,散热也好,重量可以减少30多克

网友:
没螺丝没有中心板没有电机座

楼主:
那就让你看看真机,看看没电机座怎么安装,呵呵。。。。

楼主:
方管用电机座根本没有必要的。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和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和图传?

华科儿2D云台,鹰眼600mW图传。

网友:
脚架可以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让你看看真机,看看没电机座怎么安装,呵呵。。。。

我是圆管的,电机座必须有啊,但我是粘的,你那有中心板,所以重,螺丝连接件都有分量,

网友:
我连减震板都省了

网友A:
接下来换3508然后鸡架缩小。还能轻一点,估计普通电池1w6s可以突破35分钟

网友D:
楼主的碳方管 给个链接。。

楼主(2016-02-01):
在海拔1810米的西北地区,天气太冷,3次飞行都没有把电池耗光,所以不知道这飞机最终能续航多久。
看OSD显示,飞行总电流在9A(安培)左右,电池是8000mAh的,按这样计算,飞行时间应该是:
实际冲入电力7200/9000=0.8小时,合48分钟。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换3508然后鸡架缩小。还能轻一点,估计普通电池1w6s可以突破35分钟

我现在已经突破35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碳方管 给个链接。。

T宝到处都是,我的买的方管质量一般。

网友A:
我的桨有问题6s2a才400g。有一只桨有500g。其余的都是400到460。我用4s5200电池根本控制不了。我以为有问题找了一个多月的问题,换6s3700电池也不行,前几天我多放了一个电池上去居然好了,但是还是轻,不好控制,现在4s电池17a旋停9g1w。过完年吧桨换了。

网友:
我这也是太冷,前几天都是零下二十多度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桨有问题6s2a才400g。有一只桨有500g。其余的都是400到460。我用4s5200电池根本控制不了。我以为有问题 ...

呵呵,你这数字有点乱,数学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数字有点乱,数学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我自学的,哪有老师啊,放了十多年的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学的,哪有老师啊,放了十多年的羊。

哈哈,你很幽默。

网友:
你的用多大电池,我的那个太轻了,也没有合适的脚架,不好看,

楼主:
我用的6S 8000mAh的电池。

楼主:
今天实测,海拔1810米,气温0度左右,飞机留空37分钟,竟然没达到40分钟,失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实测,海拔1810米,气温0度左右,飞机留空37分钟,竟然没达到40分钟,失望啊!!

楼主的云台不错~!

网友A:
时间够用了,而且配置均衡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够用了,而且配置均衡实用

谢谢夸奖!

网友:
固定机架?携带太坑了

网友:
这方管机架,省去了管夹什么的,轻很多呀!

楼主:
每根机臂拆掉1个螺栓,就能折叠,手动折叠,哈哈。

网友:
同为600轴距的小四轴,不知道楼主的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参数各为多少?我的领飞600机架试飞中脚架沿着x轴横向摇摆明显导致机身很不稳,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