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电调怎么同时给陀螺仪和接收供电

楼主(2016-01-01):
如题。。。450l原厂电调

网友A:
驱动装了吗

楼主:
大家都过元旦去了吗

网友B:
用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供电
?

网友C:
用sbus的话,电调bec给陀螺供电,sbus线供电和信号给接收。如果普通接收,bec给接收,接收上的三根线给陀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