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轴距的x8可以拉动挂如影的red?

楼主(2016-01-01):
假如如影做云台的话可以14sg可以控制如影吗?

楼主:
那是必须的用a2的飞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必须的用a2的飞控吗?

飞控看你喜欢,如影带s.bu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看你喜欢,如影带s.bus接口,

如影的不是D.bys接口吗怎么改成s.bus接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影的不是D.bys接口吗怎么改成s.bus接口了?

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

d.bus不是山寨版的s.bus吗?怎么就变的一样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bus不是山寨版的s.bus吗?怎么就变的一样了呢?

我的意思是,你把sbus接收机插上去,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