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决一下led散热问题?

楼主(2016-01-01):
(无正文)

楼主:
塑料都被融化了

网友A:
我的建议:灯珠和螺丝隔块铝片,铝片则弯贴在机翼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灯珠和螺丝隔块铝片,铝片则弯贴在机翼表面,

解决了电流问题,又遇到散热问题,火大死了,有现成的吗?

网友:
随便找块铝片剪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散热片或者调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或者调小电压

原装的灯功率小,白天飞看不见,电压小了安装灯就没意义了吧

网友:
LED铝基散热板

网友:
同楼上 铝片 涂点导热硅胶更好

网友C:
加个铝基板加速散热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铝基板加速散热可能会好些

埋在机翼里如何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埋在机翼里如何破解?

一小片就好。或者可以考虑挖散热孔个人看法

网友:
有想过用木板隔在里面?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D:
用好的驱动模块,恒流驱动。适当调低电流,使亮度和温度适中。再用铝箔做罩散热,罩设计好否直接影响散热。在飞行状态对散热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好的驱动模块,恒流驱动。适当调低电流,使亮度和温度适中。再用铝箔做罩散热,罩设计好否直接影响散热。 ...

好专业呀,我自己焊接的恒流电路,333毫安,正好驱动一个一瓦的led,不知道有具体的散热方案没有,散热片都埋在机翼里,对散热有很大挑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专业呀,我自己焊接的恒流电路,333毫安,正好驱动一个一瓦的led,不知道有具体的散热方案没有,散热片 ...

我没有这方面的解决案例,但我看图片,觉得发光管在灯罩里面对散热不利。我的思路,将0.2-0.3mm的铝片做散热,要裹住LED的白色基座然后垂直朝上窜出机翼,开一条细槽就可以,象垂直副翼,面积大小可视美观而定。飞行是充分接受风力散热。1W的LED其实不大,亮度也一般,要尽量外露,对光亮和散热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这方面的解决案例,但我看图片,觉得发光管在灯罩里面对散热不利。我的思路,将0.2-0.3mm的铝片做 ...

高手呀,看了你的回复,豁然开朗

网友E:
1.4的塞斯纳就不要这个了呗     机翼变形就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的塞斯纳就不要这个了呗     机翼变形就亏了

飞远了看不清,再说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散热是关键,去掉外罩,加强通风。铝散热片和机翼间用玻纤板或其他能隔热的材料隔开。不要用热熔胶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