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飞莹6S 开机自动拍照的问题

楼主(2016-01-01):
入了个鹰眼,之前没问题的,可以用通道控制拍照拍摄,忽然就变成开机自动拍照了,而且是每隔一秒拍一张,切换回拍摄会自动跳回拍照功能,也没有设置延迟拍照功能。如果把远程控制模块线拔了就没事,是否远程控制模块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多少人上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少人上当了

怎么说

网友A:
色彩还原连小米都不如的一个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色彩还原连小米都不如的一个垃圾

发现你一直在喷这款相机啊  还是新账号

楼主:
视频和拍照效果还是比小米要强很多,这个不容置疑。只是不知道远程控制为啥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一直在喷这款相机啊  还是新账号

嗯 我确实喷这个相机,但事实就是FIREFLY这个相机偏色的问题一直未解决

网友:
显而易见的,模块问题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C:
同样的模块问题 我放弃使用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模块问题 我放弃使用模块了

你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去 我还以为是电机  电调 桨 三者的联系    原来是标题党

网友(2016-02-08):
模块用5v供电就没问题

网友(2016-05-22):
本来想要一台,这下还得考虑一下了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用了 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