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ONE固定翼飞控-气压定高试飞

楼主(2016-01-01):
很幸运作为固定翼新手能够得到这次NB ONE飞控的测试机会,入模1年多,但接触固定翼不久。目前固定翼飞机为华科尔HIFA(自带飞控且无法取消),龙升60cm小飞翼(CC3D飞控),以及新装的Z84和VIPER。VIPER因首飞炸断了机头故本次NB ONE飞控测试的重任就落到了Z84飞翼身上。
Z84飞翼EPO材质具有很好的翼型,最重要是空间大能够装下手头四轴最常用的2200 3S电池并且具备水平安装飞控的空间。

一.开箱
本次测试的为由"雪潭爆闪"淘宝店提供NB ONE飞控。

上图为这款飞控的官方介绍

NB ONE飞控体积比A3\nx3 evo等飞控略小,外壳为塑料板弯折粘贴而成,强度不错。
右上侧位模式切换开关 支持常规翼形(T尾)、V尾、三角翼
右下侧为3个感度旋钮

拆解可见电路设计比较规整
    中央为STM32F103 32位主控,具备最高72MHZ的工作频率,性能强于NX3和A3所用的8位单片机
    右侧为6轴IMU(加速计和陀螺仪)
    右下侧金属色的为气压计

由于NB ONE飞控具备气压计,故除了常见的自稳模式和手动模式外,还额外具备了气压定高的能力,这也是此飞控的卖点,同价位的其他固定翼飞控均无此项功能。(CC3D\NX3\A3\UMINI均不具备气压计,而APM对于小载机又体积过大)
作为特色功能的气压定高模式官方的说明为:
    1.此模式下飞机会自动爬升并保持20m的最低高度
    2.飞控会半自动的控制油门保持最低45%的油门以避免失速。
    3.支持定高模式起飞,会自动爬升,便于单手抛飞。

二.装机

这款飞控安装设置也非常容易,大致步骤为
    1.使用配套的双面胶水平安装粘贴到飞机内
    2.按照说明书完成接线,5个输入通道与接收机相连,4个输出通道连接舵机及电调
    3.通过模式选择开关选择机型
    4.飞机通电,拨动6次模式切换开关完成遥控器校准
    5.使用附带的一字螺丝刀调整感度旋钮

本次载机使用的Z84飞翼,动力为郎宇X2208 2600KV电机,电池2200 3S,遥控为乐迪AT9+R6D,飞控为NB ONE飞控

三.试飞

试飞测试中定高模式起飞非常方便和易用,只需拨动三段开关切换到定高模式,将油门推满,扔出飞机即可。甚至可以做到脱控起飞。飞机在脱手后便会开始自动爬升,直至20m高度,之后便会保持此高度飞行并自动保持最低45%的油门避免失速.

失速算是新手最容易犯的失误之一,而对于高速飞翼失速基本没有改出的机会,这点可见本帖视频的55秒处,当时使用自稳模式而如果使用定高模式则完全可以避免失速。

失速也曾导致我的龙升60飞翼炸成5块.当时转向角度过大速度又不够导致飞机失速螺旋,慌忙中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推满油门,结果飞机狠狠扎在地上摔成了5块...之后询问魔友,如飞翼进入失速螺旋正确的改出方法应为关闭油门,反向打副翼,即使改出失败也不会造成过大的损伤。

四.总结
首先是优点:
    1.非常适合新手使用,除了具备同价位飞控的功能外,还具备定高功能,可以在定高模式的辅助下轻松安全起飞和避免失速。
    2.调试简单,只需要按照说明调整三个旋钮即可完成设置,无需水平校准
    3.总量轻体积小,4g的重量和40*25*5mm的体积便于小飞机安装

接下来是发现的问题:
    1.兼容PPM接收机或SBUS:虽然说明书上写着可以支持PPM接收机,但是却没有介绍接线方式飞控上也没有PPM口的标识。这点比较不便,如谁知道PPM的连接方法可以告诉我。
    2.气压定高的规则是固定的:比如定高模式的45%最低油门限制,这点对于动力较足的飞机使得速度较快,容易使新手紧张。如果可以做成最低油门自适应或者可调的就更好了。
    3.只支持水平安装:不利于机舱空间过于狭小的飞机,比如龙升60cm飞翼和小白鸽。
如果可以参照A3飞控那样多个设置按钮,便可将以上3个问题都解决了。

当然对比同价位的其他飞控(A3/NX3 EVO)来讲,这款飞控在具备其他飞控的自稳功能外还独有气压定高功能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
不错,性价比很高

网友:
速度也不慢怎么会失速呢 z84低速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还有飞机绕着自己转圈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
z84这个配置很飘逸的

网友:
没发现性价比高,价格好像只比u-mini便宜30块钱,但人家功能甩这个几条街。 不知道他卖点在哪里,我感觉定价维持在a3 nx3这种级别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个,支持折腾~

网友A:
顶起。手里有nx3,对新手帮助很大。 最近发现两个神器,一个umini,那么便宜还能自动返航,一个就是nb one了,两者能结合就好了。这价位,估计很多人都不用折腾a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