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买的天翼15e,遥控器的舵量,啥的用设置吗?

楼主(2016-01-01):
目前就是各个舵量都是100,曲线什么的用设置吗。怎么才能好飞。大神指导下。模拟器已经能吊机,但是这个飞机怎么掉不住。感觉头很重。

网友A:
不懂3d 但是你是几寸桨?觉得有点小?

网友:
推荐你搞个30e比较好吊机

网友B:
多少油门吊机,这个飞机要用10寸桨,选合适的电机,大概默认曲线60%油门就能吊机了,再吊不足就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桨是不是用小了?油门是不是感觉没力?如果是,那就是桨和电机问题,也可能是重心

网友C:
不同控不同设,但偏角基本相同:
1. 副翼 30-45度,方向45,升降50-60度,这些是大舵,小舵因人而异。      exp副 55,方向60,升降70 ,exp也是因人而异会有小小不同但基本相近!
2. 头重?----- 厂家的重心为准,重要后移电池,另,你机详细配置不清楚,如何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3d 但是你是几寸桨?觉得有点小?

10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油门吊机,这个飞机要用10寸桨,选合适的电机,大概默认曲线60%油门就能吊机了,再吊不足就是技术问题 ...

用的朗宇2216,1100kv,10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控不同设,但偏角基本相同:
1. 副翼 30-45度,方向45,升降50-60度,这些是大舵,小舵因人而异。     ...

配置朗宇2216,1100kv,40a电调。1047桨,花牌1300 电池,35c。舵机银燕金属的。

网友:
V2版的slick装出来基本上750g+了,2216kv1100动力不太够,吊机是比较吃力,2216kv1250合适,2838kv1300+1047/2838+1147更轻松点

网友:
我的是30E设置都是默认的 就校了一下油门行程 另外对于我们新手来讲即使调了曲线什么的也感觉不出来好与坏 最多设置一下大小舵 祝你好运哦

网友D:
也是不得不说,确实750克了,我用2838 1300kv 1047浆还是不好吊机,难道板机飞多了?起始降点kv用1147桨舵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不得不说,确实750克了,我用2838 1300kv 1047浆还是不好吊机,难道板机飞多了?起始降点kv用1147桨舵 ...

我称了一下,760克,满油才能吊起来。

网友D:
天翼以后版本应该改改了,这样下去成像真机了

网友:
长舵机臂记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翼以后版本应该改改了,这样下去成像真机了

老版的什么样?老板好飞吗?

网友E:
你弄一块4S1000毫安的电池试一下其他什么都不用换 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弄一块4S1000毫安的电池试一下其他什么都不用换 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新买的6个电池。。都是3s1300

网友E:
换桨 1147最有效最省钱正常1250KV都用104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桨 1147最有效最省钱正常1250KV都用1047了

1147行吗,电机会不会过载。或者换成1250kv拉力会不会大点。

网友:
换1147的桨

网友E:
如果你不是南方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先上1147的桨在地下试试百分之八十油门一分钟电机不是烫手就没问题正常1250KV上1047正好全油电机也不烫手 1147KV1100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不是南方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先上1147的桨在地下试试百分之八十油门一分钟电机不是烫手就没问题正常125 ...

嗯。我这里是北方。很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不是南方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先上1147的桨在地下试试百分之八十油门一分钟电机不是烫手就没问题正常125 ...

1250kv用1047比1100kv用1147拉力大吗

网友F:
kv1250+1047与 kv1100+1147拉力差不多,在3s1300ma电拉力约1300g...1100+1147低速螺旋桨效率高一点点,反扭大一点点

网友:
满载温度也基本一样..

网友G:
2216 1100就用1147桨,虽然反扭大了但是扭力吊也方便很多。用1047拉力会小,所以吊机吃力。新版的天翼15E最好还是用2838的电机,够劲,半油门就好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v1250+1047与 kv1100+1147拉力差不多,在3s1300ma电拉力约1300g...1100+1147低速螺旋桨效率高一点点,反扭大 ...

谢谢了,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16 1100就用1147桨,虽然反扭大了但是扭力吊也方便很多。用1047拉力会小,所以吊机吃力。新版的天翼15E最 ...

嗯。一开始不知道差距这么大。不然我就直接买双天电机了

网友H:
不会吧?二代15E SLICK我也飞过,配置3S 1300电池和2216电机,1047桨,40A电调,12克舵机4个,飞行总重700克左右,750克从来没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吧?二代15E SLICK我也飞过,配置3S 1300电池和2216电机,1047桨,40A电调,12克舵机4个,飞行总重700 ...

我跟你这一摸一样的配置。今天称重了吗760克。。都说是改版后重了

网友C:
15E有上1000个起落了, 新手建议  1147桨 1. 较慢   2. 好吊机 。 老手  建议1047  1. 速度快点 +  反扭小 ,对于做一些要大惯性进入的动作如pop-top, 曲轴, snap roll..... 会好很多。  2.  老手 吊机就算80%油门也吊得好 。

确定这个 大方向下 ,才确定下面:
1.  新手,   2216级别, kv1100  3s1300   1147apc  。
2. 老手,2216级别, kv1000-1100   4s1300  1047apc

室外700g重级别的3D机,没有500电 都还是新手 ! 仅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E有上1000个起落了, 新手建议  1147桨 1. 较慢   2. 好吊机 。 老手  建议1047  1. 速度快点 +  反扭小  ...

这俩英文啥意思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的朗宇2216,1100kv,1047桨。

这个飞机用双天2838 1300KV 10*6的桨比较好飞 2216动力不是很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E有上1000个起落了, 新手建议  1147桨 1. 较慢   2. 好吊机 。 老手  建议1047  1. 速度快点 +  反扭小  ...

快2000电仍然是新手,正面吊有风还是摇摆的厉害,扭力吊也只是稍微有些感觉,,,15e我前后用了6个不同的电机,由于买了一堆3s1300电池,所以都是3s用的配置.最后留下2838/1090和2834/1160,
练习吊机以及失速类动作的话,2838/1090+1147桨比较合适,虽然说浆大一点反扭也大一点,但是由于转速要低一些所以也不是大太多,由于低一些kv还有足够的功率,动力的跟随性很不错,反映很快.大的桨舵效也高一些.如果用35c电池以上的话,动力延迟基本上没感觉了.
需要速度的话需要用高一点kv的电机,1250-1300左右,2216级别或2220级别都合适,功率都够,不同的是温度和效率而已,高速的话用apc10*5的桨比较好,你会发现高速很有力,吊机就有点肉了,如果想兼顾的话,,1047...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飞机用双天2838 1300KV 10*6的桨比较好飞 2216动力不是很够

再飞几个电试试。再不行就换2838电机

网友:
别纠结了,我就换了4S  1400电   70油门吊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