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6-01-01):
从CC3D换成银燕的高级版naze飞控,试飞抽风
回家接到电脑上发现几个问题
1、动机身检测姿态,幅度不到一半,调参软件的飞机模型就转几圈了~
2、解锁加油后油门会自己一路狂飙。
3、
电机
测试界面,加油只有第三个通道数字改变。

网友A:
您好,请到调参软件里看下陀螺仪和罗盘的数据波形,摇晃飞控,如果波形没有变化或者很规律的变化,那就是陀螺仪或者罗盘坏了,初步判断陀螺仪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QQ:3284626665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