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图传问题

楼主(2016-01-01):
咨询个小白问题,5.8G的
图传
发射能配两个接收器同时接收吗??升级了三轴
云台
想飞手跟云台手和配一个显示器,显示一样的内容,就是一个5.8G的图传发射比如用5.80G发射!然后两个5.8G的接收器接收频率都调成5.80G,是两个接收都有视频输出呢还是只有一个有输出呢?还是两个都没视频输出????

网友A:
没试过但我认为要是两个接收机对到同一频段应该可以吧,就像收音机那样

网友B:
可以同时接收到图像,不影响的

网友B:
可以同时接收到图像的,两个接收不影响的,频率和频道都对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4-18):
一个发射多个接收可以,一个接收多个发射也可以,只不过接收是以信号最好的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