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灰机不知道是机械问题还是电子元件的问题。。狂抖不止。还不失控。。

楼主(2016-01-02):
优酷

网友A:
可能是舵机抖拆了大齿盘带着油门像这样给螺距看看舵机怎么样

网友:
技术不错,酱紫也能Hold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舵机抖拆了大齿盘带着油门像这样给螺距看看舵机怎么样

拆了主旋翼带尾桨试了。。在地上高速油门试了没这情况。。旋翼都检查了。。该换的都换了。。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主旋翼带尾桨试了。。在地上高速油门试了没这情况。。旋翼都检查了。。该换的都换了。。不知道啥情况 ...

那你要看看拉杆球头扣这些,如果没事就换一付主桨吧…

网友B:
是皮传的还是轴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看看拉杆球头扣这些,如果没事就换一付主桨吧…

大奖都是新买的。。已经换过了。。灰机调试的没有双浆现象了。。灰机在悬停。和航线。状态下已经很稳当了。。就是不能做大幅度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皮传的还是轴传的

轴传的。。富力450dfc的鸡鸡。。之前试过一次在没开定速的情况下。。灰机百分百油门起飞过。。一块电池下来都正常。。灰机说稳定是很稳定了。。一旦抖起来就刹不住了。。时间持续好几秒。。过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C:
以前遇到过舵机插头松动,舵机乱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舵机插头松动,舵机乱抖的问题

估计不是插头的问题。。。我在去看看。。

网友:
我的465也这样,实在受不了了,拆了电装当配件了,飞450l好好的

网友C:
会不会是十字盘增益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十字盘增益过高

kds小红帽好像没这个功能。。十字盘调增益。。。陀螺仪的数据都买咋改动。。。之前都正常。。。估计是机械问题。。。在排查一下。。

网友:
大桨动平衡不行…重新做平衡!

楼主:
哈哈问题终于解决了灰机在天上乱抖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传的。。富力450dfc的鸡鸡。。之前试过一次在没开定速的情况下。。灰机百分百油门起飞过。。一块电池下 ...

尾传动间隙如何,过紧过松都不好主桨转数不要太低,油门螺距线性没配合好,原因很多一项一项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传动间隙如何,过紧过松都不好主桨转数不要太低,油门螺距线性没配合好,原因很多一项一项找吧 ...

问题找到了。是dfc的问题。。中联胶圈老化了。变得太硬了。。换了一对。。。一切现象消除了。。。谢谢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