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4.7*4.7的质量好的桨,比如graupner 桨

楼主(2016-01-02):
graupner 桨graupner 桨请教,4.7*4.7的质量好的桨,比如graupner 桨那里有卖?

网友A:
f5d我也瞄了好久,最后因为动力搭配问题,桨不好买等问题放弃了。现在玩黄赛的那款泡沫竞速,升级了动力,飞机各种加强,速度过250。graupner那也小的桨不好买,只能买正品ap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d我也瞄了好久,最后因为动力搭配问题,桨不好买等问题放弃了。现在玩黄赛的那款泡沫竞速,升级了动力, ...

apc正品那里买??

网友B:
建議可以使用這支槳,我目前裝在 JOLT F5D上表現還比較滿意,但就是比較難買到
http://www.apcprop.com/product_p/lp053625ec.htm

也可選擇APC 5*5.5槳 , 在實測地面轉速44000轉時 , 飛行表現也不算差
另外 乾X的5*5 槳最經濟 , 但感覺效率稍差一些 ( 草地降落斷槳的機率約有2~30% , 也可能是運氣稍差的緣故)
無論選用哪款槳 , 安裝後都需要做一下動態平衡 , 避免爆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可以使用這支槳,我目前裝在 JOLT F5D上表現還比較滿意,但就是比較難買到
http://www.apcprop.com/pro ...

怎么做动态平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动态平衡啊??

先用帶磁性的槳平衡器 , 粗略校正一下2片槳葉的重量 , 盡量保持重量一致
裝上槳後 , 中高油門運轉一下 , 如感覺震動就鬆開槳夾螺絲調整一下槳的角度 , 盡量讓震動感消失
我的做法比較簡單 , 但也足夠應付轉速不高的運轉 ,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帶磁性的槳平衡器 , 粗略校正一下2片槳葉的重量 , 盡量保持重量一致
裝上槳後 , 中高油門運轉一下 , ...

谢谢,就怕桨出问题啊

网友B:
通常槳是不會出問題 , 會出問題的是槳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可以使用這支槳,我目前裝在 JOLT F5D上表現還比較滿意,但就是比較難買到
http://www.apcprop.com/pro ...

你给的网站打不开,是国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槳是不會出問題 , 會出問題的是槳罩

桨罩买铝合金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罩买铝合金的?可以吗

是APC的官網 , 打開應該沒問題只是會開的慢一些
槳罩 , 並不是材料的問題 , 而是在高轉速的離心力作用下

紅箭頭處這2邊會向外張開 , 有點可怕
除非....能找到較好的槳罩或帶有卡榫的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apc正品那里买??

淘宝,模型大排档,25一支,买过一次,是不是正品我也不知道,用着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