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刷v2异常

楼主(2016-01-02):
正常上电搜星,黄灯闪烁,预热时间)要大概4分钟,绿灯快闪自检通过,打到gps模式,绿灯双闪,解锁起飞,,,看了说明书双闪是除油门外不在中位,可我起飞以后发现什么都不动,推油门到50%的时候变成绿灯单闪了,油门有点变化就是双绿灯,哪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油门推到60%等着鸡鸡自己起飞,达到想要的高度,50%油门悬停。

网友:
预热4分钟太长了,鸡鸡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电脑调参做飞控高级校准,鸡鸡通电就直接做高级校准,不要等预热的过程,以后大概40秒就预热好了。

网友B:
正常的,不用担心。只是预热时间有点长说明书说的很明白了,摇杆不在中位!你飞鸡鸡不可能所有时候摇杆都在中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推到60%等着鸡鸡自己起飞,达到想要的高度,50%油门悬停。

起飞前绿灯双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不用担心。只是预热时间有点长说明书说的很明白了,摇杆不在中位!你飞鸡鸡不可能所有时候摇杆都在 ...

说明书是说除去油门外不在中位,现在我的是油门也必须在中位才能保持定点,单绿灯闪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说除去油门外不在中位,现在我的是油门也必须在中位才能保持定点,单绿灯闪烁

我的也是,不影响飞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影响飞行就行

网友:
我的也3,4分钟好慢

网友:
正常。摇杆全部在中位单闪绿灯。你动油门了油门没有在中位当然又双闪绿灯啦。。。。。还有就是没有起飞你的油门没有在中位肯定也双闪绿灯

网友:
遥控改成油门回中吧!很方便操作!预热慢就不知道怎么搞了!我是用V1.开阔地从上电池到搜星定位成功及预热好基本只要10-15秒就开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不用担心。只是预热时间有点长说明书说的很明白了,摇杆不在中位!你飞鸡鸡不可能所有时候摇杆都在 ...

你好,我想问下,参数和校准都调好以后,可以把GPS和LED模块都卸下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参数和校准都调好以后,可以把GPS和LED模块都卸下来吗?

为什么要卸下来......LED模块不能卸。GPS随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卸下来......LED模块不能卸。GPS随你。

哪个黑色的多功能模块是否可以用UBEC代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黑色的多功能模块是否可以用UBEC代替呢?

不清楚...没试过。

网友:
以前刷过  刷回来了 听说不稳定·

网友(2016-02-01):
刷v2后最好给遥控改为油门回中操作很安逸!推上升,拉下降,松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