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穿越机电池重心,解决穿越钟摆效应,稳定性好练手更容易,超爽!

楼主(2016-01-02):
调整穿越机电池重心,解决穿越钟摆效应,稳定性好练手更容易,体验穿越并不难,超爽!
大部份穿越机电池在电机水平位置用铝柱35-40mm高度摆放,前期玩总有一种飘飘感觉,打左打右侧倾遥杆幅度需要较大动作量,想高速跑一个直线总爬头,很不爽!使用平衡装置测试,真没法自动水平,所以猜测与钟摆效应有关,在调参参数不变,但降低电池重心后,这些问题全解决了, 3S4S电压都不再需要调整参数一样超爽!
电池在电机水平位置用铝柱35-40mm高度摆放
我把它上下板调换:电池固定板铝柱15mm中心板表面高度摆放,电池重心(看桨水平线)

这改变让我的穿越机无形中变为一个整体也不需要原配的四个铝柱支撑,CCD镜头仍在穿越机内安装,电机有突出板保护,这些保护设计让我们一起几个新手训练没有炸坏机架有点意外。(我们是在草坪)

楼主:
之前体验过哪些穿越机上下板块组装类似搭积木般,机臂炸机就较易折断,螺丝孔较容易松动影响飞行安全,机臂断掉虽也可以更换,真好麻烦。ATG 这款穿越机中心板取材3mm厚度一张成形,刚性与重量较合适,组装我也不需要用平平搭积木故事层层上螺丝,有些店家少了几个固定螺丝没法组装与他沟通还不一定相信,补寄还要自已再付运费,真好麻烦,一目了然组装初手也很容易明白,前天刚好有机友要帮忙装一套就展示一下之前组装看还有其它更好方法吧。
1.       把分电板安装中心板表面(剪去多余螺丝头)固定TX60插头(正负极连接到分电板正负极,一般18号线也可以了)中心板孔适用于Naze32或是分电板固定。

加高电机安装附件,(提高桨面与机臂高度我想可能对减小一些风阻有点提高吧)

电调反装穿越机臂下面

分别对1-4组电调(电源线从底面穿过硅胶保护圈)、飞控5V、图传12V、前照灯,后照灯以及电源TX60插座固定,各项供电电源线按需长度接到分电板正负极,简洁易明布线对初手焊接较易明白。

CC3D飞控背面双面胶粘到中心板下面(仍是朝上固定,只是我USB向右方向安装是为了方便USB调参接线,所以需要在飞控YAW 修改相应角度设定。)

网友:
哇,不按常理出牌,可以可以

楼主:
        组装完(不含电池重量:376g)
穿越机架:ATG-220
飞控:    CC3D(自稳:默认参数手感偏软些,采用其它高人神贴的参数手感较流畅。)
电池:   3S/1800/30C  或是4S/1500/30C  配好盈15A
桨:     ATG 5050(5X5)竞速超跑桨     电机:2204 kv2300
这桨在最大角度全速飞行真好爽,2205 kv2300 正在路上期待更快更爽竞速超跑感觉!
加装炫风尾灯(尾灯的光亮是给后方飞手容易看到前方飞行器)

  材料:3x0.5x185mm碳片, LED 宽度3mm  12v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顶起

网友A:
没这样装过

网友:
我是换短一点的铝柱直接降低顶板高度,电池安放高度下来了,重心也下来了
你这样也行,但那几条腿够呛。

网友B:
电池在电机水平线下,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在电机水平线下,非常稳

电池在下面稳定性也可以,只是反应有点慢,图中这款桨只是基于山寨另一家原版 6040 改动,外观看去缺少空气动力学依据,高速飞行实用效率有可能不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在下面稳定性也可以,只是反应有点慢,图中这款桨只是基于山寨另一家原版 6040 改动,外观看去缺少空 ...

桨,说出了我的心声,拉力的确一般

网友:
看着不耐炸,是飞自稳吧?手动根本不会什么钟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说出了我的心声,拉力的确一般

如果你的电机是kv2300或以上可以试下我的哪款ATG 5X5  最佳是4S配15A电调,感受下直线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装完(不含电池重量:376g)穿越机架:ATG-220飞控:    CC3D(自稳:默认参数手感偏软些,采用其 ...

好帖,值得赞个

网友:
担心摄像头

网友:
思路蛮不错~架子就算了..

楼主:
发现这机架也可以安装塑料脚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在电机水平线下,非常稳

你这机架那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组装完(不含电池重量:376g)穿越机架:ATG-220飞控:    CC3D(自稳:默认参数手感偏软些,采用其 ...

我的机机就是这样…………不是成品机哦…………我是买了机臂再自己DIY机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架那买的?

(技术栏目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机就是这样…………不是成品机哦…………我是买了机臂再自己DIY机架的

你的四轴看去了很酷啊,不知塑机臂会否增加机架重量偏多点呢?图传放在下面天线会给电池档住,方位是否有接收雪花盲区?穿越机使用是随个人意愿操作,我不会只是单一的速度,如果CCD镜头固定座能像ATG哪样在空中随时调节角度,我想速度快些就高仰角,慢些就调平角度,保证视线看到前面。固定式任何速度只能看到前面个角度,不是单一速度所以有盲区看不到前面方向。(镜头座如果不想用舵机就直接上紧螺丝也能固定角度)

网友:
个人感觉丑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