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能来这里问了 群里几个明白人没解决 解锁就转

楼主(2016-01-02):
新遥控新接收 14sg 2008 一解锁
电机
大概80%转。。行程什么的都做了还是没用 地面站上和单独做电调行程都是正常的

楼主:
帮我解决发红包

网友A:
我也試過這樣,用地面站每顆電機做調整後就好了

网友B:
14sg 油门反向了么?默认的不对

网友C:
进控里看一下摇杆%对吗。

网友D:
感觉是油门反了

网友E:
不是搞好了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帮我解决发红包
看看地面站接收机一栏里面的油门是多少,大于1100就是控的问题!当然遥控摇杆要最低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