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数据不会更新?

楼主(2016-01-02):
apm3.2.1固件,连接osd的时候,数据不会更新,但是姿态在切换的时候,姿态的显示会变其实都是0,如果接上数传,开启地面站,数据就会显示了,有卫星数,GPS等,没开地面站,数据都是0,我有试过在地面站的Osd选择开始遥测的按钮,但是都没有用,之前都是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osd的固件我也重刷了,2.4.0版本,试了很多次,都是一样,不会有更新gps数据,好的现在每次出去飞,都要带电脑和数传,求高手指点!

经过5的楼的回复,确认是可以:
檢查一下Mavlink主動廣播設定(在MP的全部參數頁),看看有沒有SR?一整排都是0的,如果都是0就改成如下:

SR0_EXT_STAT,2
SR0_EXTRA1,2
SR0_EXTRA2,2
SR0_EXTRA3,2
SR0_PARAMS,10
SR0_POSITION,2
SR0_RAW_CTRL,2
SR0_RAW_SENS,2
SR0_RC_CHAN,2
SR1_EXT_STAT,2
SR1_EXTRA1,2
SR1_EXTRA2,2
SR1_EXTRA3,2
SR1_PARAMS,0
SR1_POSITION,2
SR1_RAW_CTRL,2
SR1_RAW_SENS,2
SR1_RC_CHAN,2

註:APM跟PIXHAWK排列不同,只要找出SR?開頭的.
如果是Pixhawk則SR?對應到數傳?(PIX有好幾個數傳口)

网友:
可能是OSD的固件有问题,你找个稳定点的固件试试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2.4版本的固件吗?我在网上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飞控固件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求正解!

网友:
可以升级的

网友B:
檢查一下Mavlink主動廣播設定(在MP的全部參數頁),看看有沒有SR?一整排都是0的,如果都是0就改成如下:

SR0_EXT_STAT,2
SR0_EXTRA1,2
SR0_EXTRA2,2
SR0_EXTRA3,2
SR0_PARAMS,10
SR0_POSITION,2
SR0_RAW_CTRL,2
SR0_RAW_SENS,2
SR0_RC_CHAN,2
SR1_EXT_STAT,2
SR1_EXTRA1,2
SR1_EXTRA2,2
SR1_EXTRA3,2
SR1_PARAMS,0
SR1_POSITION,2
SR1_RAW_CTRL,2
SR1_RAW_SENS,2
SR1_RC_CHAN,2

註:APM跟PIXHAWK排列不同,只要找出SR?開頭的.
如果是Pixhawk則SR?對應到數傳?(PIX有好幾個數傳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2.4版本的固件吗?我在网上找不到,谢谢了

在帖子上了,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Mavlink主動廣播設定(在MP的全部參數頁),看看有沒有SR?一整排都是0的,如果都是0就改成如下:

SR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Mavlink主動廣播設定(在MP的全部參數頁),看看有沒有SR?一整排都是0的,如果都是0就改成如下:

SR0 ...

按以上方法调整,显示正常。
谢谢!

网友(2016-06-25):
回头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