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办法取电机轴

楼主(2016-01-02):
机米下了,还是纹丝不动,老虎钳无能无力了,银燕装配太狠了!有没有啥办法呢

网友:
把卡簧装上   弄个简单的 拉力器   就搞定

网友:
没用过自锁桨电机,一直以为电机轴和转子是一体连铸的,原来不是

网友A:
轴应该是用紧定螺钉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应该是用紧定螺钉固定的吧

机米已经下了

网友B:
我朋友是从上面钻个洞再敲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是从上面钻个洞再敲下去

这个钻孔精度要很高才行

网友C:
里面上胶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米已经下了

上面钻洞吧!我1806都是这样换的,都是铝轴很好打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上胶了吧?

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头像好评

网友D:
建议换新电机吧,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新电机吧,别折腾

55一个了,不过现在1代是便宜

网友:
据说上胶了上。好像加热能弄下来 。

网友:
加热得快点,动作快点,因为磁钢怕热减小磁性

网友:
把长的那头套上个比整个轴长一点的管套上台钳压出来!不能用力砸!一砸磁铁就震掉了

网友:
这种事紧配的,可以用小钻头在螺纹钻个小孔,再找东西压出来

网友E:
机米是多少mm刀头取的?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熱風槍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米是多少mm刀头取的?

1.5mm

网友:
全部都笨死了,没一个人想出又简单又有效的办法,首先,你这个轴是紧配加上胶的,所以一般搞不下来,但是我就可以搞下来,方法很简单,用锉刀或者打磨机把轴磨成方的,然后用老虎钳,来回拧吧,能拧的动,就能拧出来。如果搞出来了,别忘记回复我赞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是从上面钻个洞再敲下去

你不要误导人家。轴断里面还想修复才上面转。这个轴没断好取得多。找块铝板或者铁板不能太厚转个2.5毫米洞。把轴穿过那个洞电机转子在板子的一面。另外一面轴突出板子。用夹钳剪口那个地方夹住轴的凹槽。把板子支在台钳或者两张凳子中间。夹钳用力夹住轴。用锤子锤夹钳。就能退出来。我的所有电机都能顺利换轴。不懂这么说你明白吗?

网友F:
锤的时候记得用力夹住。图片2是轴断在里面使用的方法。上面转到轴的位置直接1.5转头锤子顶出来。

网友:
楼上方法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锤的时候记得用力夹住。图片2是轴断在里面使用的方法。上面转到轴的位置直接1.5转头锤子顶出来。

网友:
磁钢破了,换电机吧。

网友:
用液氮试试

网友:
你这个磁钢已经坏了一个吧?

网友:
磨具搞起

网友:
用电烙铁给电机轴加热外圈磁钢可以用湿毛巾裹上。加完热很轻松取下

网友:
同款,我取过,去掉里面横向的锁定螺丝,直接老虎钳子旋转着往外拔就搞定了~

电机外转子是固定在台钳上的。

楼主:
加热下就取出来了,这个本来就坏的只是想知道取轴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打火机烧上桨的哪个螺纹轴,烧热之后用钳子转里面的钢轴,转转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