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双接收一体屏

楼主(2016-01-02):
如题,请问有什么方案吗? 是简单的接两根天线,还是双接收机?

网友:
双接收机的视频线怎么接呢,是都接在视频信号线上么,我有三个多余的接收机,出了也么意思,不如也改成双接收机

网友A:
分集接收机才能改双接收,两个单接收改不了双接收,分集接收机有2-4路甚至更多,可同时接收多个视频信号,或者选择单视频冗余接收功能,接收机通过判断天线接收信号的好坏把信号好的一路进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集接收机才能改双接收,两个单接收改不了双接收,分集接收机有2-4路甚至更多,可同时接收多个视频信号, ...

还是你的回答的专业,我把两个接收机的输出信号焊一起,发现画面斗的厉害,还不如一个接收机的好,一个接收机两个天线还没有试,看来双接收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的回答的专业,我把两个接收机的输出信号焊一起,发现画面斗的厉害,还不如一个接收机的好,一个接 ...

这样干扰更大当然没有一个的时候好,要不就买个双路分集接收机改,没别的办法,不过现在有个论坛上有国外开源的分集接收板子,成本便宜一些也小巧,带屏幕32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