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高速时,左舵舵效差的原因探讨 (原来是舵机力量不够,换了35kg的,左转弯很完美)

楼主(2016-01-02):
从船尾看,轴偏右中心线3mm 。低速时左舵效有,高速或是全油门,左舵效一点都没有。螺旋桨在水舵后方,舵效差是因为舵机力量小的原因?还是因为老鼠尾太长的原因? 舵机力量12kg

网友:
有可能是反扭

网友:
反扭,把舵移到桨之后一段距离,左舵效会好些。

网友:
放弃左转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高速左转,不是没有效果,只是不明显

网友:
橡皮船捡船一定要注意安全!后面的这些东西稍不小心就搞通橡皮船
O艇从结构来说右舵舵效比左舵好。螺旋桨在不停的把船尾往左边刨,船要往右转等于顺势而为,当然容易。

网友A:
老鼠尾太长了,换两叶浆高速时左舵会好一些,O艇设计为绕圈比赛,不是单纯追求最高速度的

网友:
建议:1、加长舵刀长度,左转时吃水深些;2、左舵舵量调大,右舵舵量稍小(我实际使用:左舵120%,右舵55-60%)

网友B:
O本来左转就不灵敏的

网友(2016-05-04):
引用 网友B:
O本来左转就不灵敏的

谁说o本来就转向不灵敏的?要左就左要右就右!特灵敏!

网友:
看样子是老鼠尾太长了,建议吸水舵装到桨外!

网友(2016-07-02):
顶——顶——顶———水经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鼠尾太长了,换两叶浆高速时左舵会好一些,O艇设计为绕圈比赛,不是单纯追求最高速度的

个人认为老鼠尾长了,曾经试过96长的老鼠尾,加长2厘米就有跑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