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飞控再飞,问题依旧多

楼主(2016-01-02):
下午去外场飞行,发现pc地面站地图死活出不来。无奈回家一趟,发现前一天下载地图的时候,因为电脑开过lantern,所以不但可以下载地图,而且断网以后也能查看地图。
于是返回飞场再试。折腾啊!
出现几个问题:
1,地面站飞行模式的显示框经常没反应,由悬停切换到导航模式,有时飞行状态能正确显示,有时没反应。一开始以为链接断开,但是看了下下方飞行数据还一直在跳动的。
2,上传航点每次只能到8个点,验证每次只有第8个变蓝。试了好几遍都一样,这是什么鬼?!!手机端查看飞控是无航点限制的啊!

网友A:
三机架挺有意思,飞行控制在飞控里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机架挺有意思,飞行控制在飞控里怎么选择

自定义电机混控

网友B:
楼主不厚道,既然说飞控有问题,还在二手出,也不说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既然说飞控有问题,还在二手出,也不说明有问题。

我觉得是零度地面站软件的问题 跟飞控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
更新地面站和飞控固件试试吧

网友:
我X4用得挺好的!不过像你说的上传不了航点的问题也遇过!

不知道是不是我遇到的问题!

在柳州的一个正开发的路面上,设好航点后死活传不上.或传到半就停了!

怎么弄都不行!但是后来朋友把飞机换了个位置.离得某个SB区域十几米远外就完正常了!

初步怀疑是那地面底下有强电电揽.....

总之换个地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