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稳定且带数传的433增程?

楼主(2016-01-02):
原来的控距离不够了,打算入433增程,距离远,可惜100mw的数传距离实在令人捉急。准备入一台带数传的433。目前我已知的唯一带数传的433是剑侠433增程,但据说其接收机会不时抽风。于是有问:
1、剑侠的接收机是否真的会不时抽风?
2、是否有其它带数传的433增程?
望解答。

网友A:
目前应该还没有,双向传输难度很大,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A:
现在一般433都是用si4432或者4463,接收灵敏度在-120dbm左右,传输速度和传输数据量都对距离有影响,而且这种半双工的器件长距离要做到双向通信算法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433都是用si4432或者4463,接收灵敏度在-120dbm左右,传输速度和传输数据量都对距离有影响,而 ...

也就是说Rlink与剑侠的接收灵敏度差不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433都是用si4432或者4463,接收灵敏度在-120dbm左右,传输速度和传输数据量都对距离有影响,而 ...

我只需要有双向传输。把FPV飞到太空的David也只用了2W功率。而我有5W+28dbi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应该还没有,双向传输难度很大,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祝早日研究完成!

网友B:
rlink有 但是要另刷固件 找客服要。openlrs433也能双向
但是个人认为要远距离数传 还是xbee xtend这类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ink有 但是要另刷固件 找客服要。openlrs433也能双向
但是个人认为要远距离数传 还是xbee xtend这类的靠 ...

Rlink的回传是相当于数传的吗?还是只回传RSSI?

又是一堆米。
有这个钱我还不如入3G数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Rlink的回传是相当于数传的吗?还是只回传RSSI?

又是一堆米。

看tb介绍是可以回传数据
3g有延迟 上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剑侠

剑侠接收灵敏度多少?是双天线的吗?

网友D:
想要飞远有多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兄弟可以看看这个。。。全程OSD录像为证明。。。单程40公里任然保持信号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tb介绍是可以回传数据
3g有延迟 上4g

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ink有 但是要另刷固件 找客服要。openlrs433也能双向
但是个人认为要远距离数传 还是xbee xtend这类的靠 ...

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飞远有多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4996&extra=page%3D2

楼主还要数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

什么东西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t link

接收机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怎么接线

我用的PIX的6pin数传,但Rlink只有3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怎么接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link有 但是要另刷固件 找客服要。openlrs433也能双向
但是个人认为要远距离数传 还是xbee xtend这类的靠 ...

您好,麻烦问一下rlink的数传怎么问客服要呀

网友F:
更好的带双向的增程倒是有美国的dragonlink最新版,楼主可以用必应搜一下,略贵,336刀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好的带双向的增程倒是有美国的dragonlink最新版,楼主可以用必应搜一下,略贵,336刀一套

美刀?2000多RMB啊!
买不起~
几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麻烦问一下rlink的数传怎么问客服要呀

就是淘宝客服啊  小彭的店  你去问问 我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
剑侠和切糕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刀?2000多RMB啊!
买不起~
几通道?

网友F:
就是那个433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那个433啦

太贵了。。。

网友F:
确实,唉,还是希望rlink早点开放这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唉,还是希望rlink早点开放这功能呀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ink有 但是要另刷固件 找客服要。openlrs433也能双向
但是个人认为要远距离数传 还是xbee xtend这类的靠 ...

OpenLRS的数传接口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enLRS的数传接口在哪儿?

没用过 不懂 不过你可以加openlrs的群  直接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 不懂 不过你可以加openlrs的群  直接搜

群号?

网友G:
图传和数传有什么区别

楼主:
剑侠433现在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传和数传有什么区别

一个传视频,一个传数据。

楼主(2016-10-05):
No answer?看来只能慢慢琢磨OpenLRS的代码了。

网友E:
Dragon link v3支持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agon link v3支持数传

太贵了。。。

网友F(2017-02-28):
引用 网友E:
Dragon link v3支持数传

恩,我用的这个,性能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我用的这个,性能非常好

这么吊?

网友:
openlrs 的硬件 + ULRS
mavlink + 早期版本 ULRS 已经实现1W 八木天线 双向 40km
就看你敢不敢用了 反正接下来我是打算把这套装上

openlrsng 透明串口基本不能用

网友(2017-04-18):
恩,用的pixhawk,地面站用的手机tower,和433地面模块之间蓝牙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有双向传输。把FPV飞到太空的David也只用了2W功率。而我有5W+28dbi天线。

多少钱?

网友:
数传用915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