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伟力k110 有点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6-01-02):
说明书一个中文没有...这点绝对差评

按照飞450的经验粗略调了下 还是没能起飞...搞不太明白了

问一下大家 他这个控里有两种斜盘形式 k110到底是用90°的还是用120°的?

网友A:
如果是本厂的遥控器就是默认就可以了,其它的遥控器就是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本厂的遥控器就是默认就可以了,其它的遥控器就是90°

就是本场遥控器 450 250 我都飞过 虽然不能三D 悬停航线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据我经验 这机器有点问题 默认情况下 全油门不能离地....

网友B:
把大齿轮压紧

网友B:
会飞450  小机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飞450  小机不会调?

已确认机器调整没有错误 毕竟我飞过450和250 用我的控对上朋友的110也玩的挺爽 用朋友的控玩我的110也是不能起飞....

感觉是电调问题 有点心力交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确认机器调整没有错误 毕竟我飞过450和250 用我的控对上朋友的110也玩的挺爽 用朋友的控玩我的110也是 ...

你信不信。你三个舵机中肯定有一个卡住了是不能动的。所以集体螺距等于没有。伟力这渣品质很正常的。。仔细检查下舵机动作是否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信不信。你三个舵机中肯定有一个卡住了是不能动的。所以集体螺距等于没有。伟力这渣品质很正常的。。仔 ...

我肯定是先检查舵机和十字盘的 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感觉转速不够 不知道电机和电调哪里有问题

网友D:
9楼实力挖墙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实力挖墙脚、、、

v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是先检查舵机和十字盘的 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感觉转速不够 不知道电机和电调哪里有问题

你拿你朋友的飞机,换下零件看看的

网友B:
是不是副翼舵机插错了,2个倒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