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蝎子2520,好盈电调如何设置?

楼主(2016-01-02):
蝎子2520用v3,50a电调或v4,60a电调进角和频率该如何设置?谢谢!!!貌似v4没有频率可调,那定速p,i值该如何设置呢??谢谢!!!

网友A:
你现在怎么纠结这个啊,朋友,能体现出来吗,感觉默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怎么纠结这个啊,朋友,能体现出来吗,感觉默认就好了!

问问大家如何设置的呗

网友B:
聞說 好盈电调 是對應蝎子電機的
默认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聞說 好盈电调 是對應蝎子電機的
默认就好

几度的天气,v4,60a默认,蝎子一电下来都较烫,花牌2520都只是温热

网友B:
蝎子 烫
是出名的了 不烫 不是蝎子電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蝎子 烫
是出名的了 不烫 不是蝎子電機了

也是出名的暴力啊,但我用花牌2520的10级电机,他们说性能和蝎子差不多了!

网友C:
默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就好了,

嗯,看来只有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