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旋翼头左右相位连杆,用ab胶了,我的天!暴了!

楼主(2016-01-02):
昨天上午最后一电飞完的时候,由于降落的时候和人聊的天,大意没刹住,结果1米高度左右45度向右坠机,大桨先扫地,结果大桨当场完蛋,三个易碎臂全完,旋翼头两个向位器拉杆炸断!其它主轴等没有一点损失!马上淘宝找向位器链接臂,我的天好坑啊两个金属两个塑料要35元就这个 现在看看这小螺纹杆子太细了,肯定受不了,即使不炸,感觉拧好后用手不用很大力就可以掰断!感觉泰世这个做的太不好了,向位虽然做暴力3d承受的拉力也不是很大,但他们忘记了如果炸机,特别是大桨先碰地面的炸机,那这个向位就要承受很大的撞击力了!在加上金属螺纹杆子和向位臂是一体加工出来的,所以金属脆到家基本一碰就断!结果我突发奇想把炸断的用ab胶粘起来!成了下图这个样子!!!

我的天等一晚上后今天早上我在看这个强度简直吊爆了,用手很大力也掰不断,因为我在外面全涂抹了ab胶是包裹的形式!ab胶在高强度氧化树脂的,就是说凝固后硬度是工程塑料的三倍,本身的韧性也是!感觉比原来金属的最少结实5倍以上!我不是说大话!原装金属向位一体臂太脆,不然不可能一炸就断!

下午后我装上又飞,还真巧了,装b啊,拉不住飞机了,高空最少5米左右直接也是大桨先扫地,水泥地,这次比昨天炸的暴力多了!但是过去一看,飞机三舵机臂全完,大桨完,在没有其它事,主轴依然没事!!!也真是爆人品了!关键是我ab胶粘的向位呵呵完好啊!我特意用手用力掰还是一点掰不动!这个ab胶太强了,真是好东西啊,最起码以后这个向位的钱省了啊!大家可以实验验证啊,我是真心推荐这个ab胶的!很多人可能反驳啊!!!但我想说的是事实就是事实,好就是好实践出结论。你们看看那图就知道了结实就是结实!不是一般的结实!所以大家如果这个炸断,就用我这个方法,不要在这上面花冤枉钱了!

网友:
啥牌子的ab胶

网友:
看来以前小看了AB胶。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是这么做的,炸鸡把桨夹摇臂搞断了,直接AB胶伺候,现在刚刚的。

网友:
原来真的可以,学习了

楼主:
五金店普通8元一盒子的,上面写的要氧化树脂的!呵呵,幸亏我昨天没有淘宝拍原装向位啊,不然也不可能有这个实践了!关键是炸了后,太想飞了,感觉没有配件了,最少3天配件到才能飞,也是让自己逼得!就是想怎么能把相位链接起来了,就出去买了ab胶了!我感觉虽然炸机了,但感觉得出了这个实践后,更加高兴!最起码能省不少钱了,关键是这个一体向位臂太不耐炸了!我现在推荐现在向位这里没炸的,大家赶快涂抹上几层ab胶加强保护后,这里基本不会有事了!因为没炸的本身里面有连杆,在加外面ab胶强化,可以说向位这里肯定天下无敌了!因为我炸断粘起来都这么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金店普通8元一盒子的,上面写的要氧化树脂的!呵呵,幸亏我昨天没有淘宝拍原装向位啊,不然也不可能有 ...

8元?我买的都是两三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元?我买的都是两三元的

呵呵不会吧,那么便宜,不是氧化树脂的吧,反正你去了后说要ab胶,那种最好就行,呵呵!最好的价格都不会超过10元

网友:
ab胶是比较厉害,我们叫哥俩好。结实还有韧性。

网友:
我这个也炸过的,我换成7075的了!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虽然有效,但是我还是觉得,粘好不是就直接能飞的,我觉得应该先称重,要不然高速转动的时候重量不同,导致向心力不同。两个力无法达到平衡抵消,那多出来的力就由你的其他部件来受力。这样不但影响精度,而且飞久了还会有非常大的隐患。支持diy,但不能儿戏!

网友:
大桨也用AB胶黏黏飞。。。

网友:
下次不要用易碎臂,免的一炸就断……

网友:
哪里断了 都可以直接用AB胶伺候!新手的福音

网友C:
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买飞跃450的相位臂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买飞跃450的相位臂+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虽然有效,但是我还是觉得,粘好不是就直接能飞的,我觉得应该先称重,要不然高速转动 ...

这个向位臂承受的力不是很大的!即使暴力3d也是,这也可以解释说明为什么厂家把这个做的这么脆弱!放心就行ab胶绝对比原来的结实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向位臂承受的力不是很大的!即使暴力3d也是,这也可以解释说明为什么厂家把这个做的这么脆弱!放心就 ...

其实这个是易损件,之所以不搞得太硬是因为在炸鸡的时候当力过大的时候会把力吃了然后断开,直接把力卸了,如果一直坚挺就变成十字盘,舵机和旋翼头一起承受这个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是易损件,之所以不搞得太硬是因为在炸鸡的时候当力过大的时候会把力吃了然后断开,直接把力卸了 ...

肯定是一起受力好,这个太贵了!十字盘那些很耐炸的,基本不会坏,旋翼头更不会坏,除非超级炸!主轴,也够炸!

网友D:
个人理解,向位器链接臂不易断,那么力 最终被传向舵机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向位器链接臂不易断,那么力 最终被传向舵机齿轮。

你认真算算最后那种合适就行了!还有没有力传的问题,炸断了这个力传到舵机或其它地方才厉害呢,比炸不断力更大,你正好理解反了!反而炸不断的话,才没事!你认真理解一下,是不是,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真算算最后那种合适就行了!还有没有力传的问题,炸断了这个力传到舵机或其它地方才厉害呢,比炸不断 ...

都断了力还怎么传??
看看物理书吧。。。

网友:
不错。支持。
大桨夹26元两支
易碎臂2元一只
这么算都比这个37元两只便宜。

网友:
顾此失彼,炸鸡总会坏点东西的,每次都不一定一样,炸多了就知道了,这个只有自己体会了

网友:
哎 我买了2个 对相位连杆  74啊

网友:
炸机大概是这样,大炸 机哪都没坏的,那么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受内伤 整体性能下降了,具体这个内伤在哪 慢慢找吧

大炸坏了几样东西,那么相对的 这基础损坏的部位关联的物品,可以放心使用,不会有内伤,换了就复活了;

高速转动的物品炸机一定是需要卸力的,我们可以做到主导这个卸力的部位或者精确到用哪里卸力出去,这个就看个人经验了;

炸机没损失,那么得不偿失,我们可以有损失,把这个损失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找相对便宜的部件去易损;

提醒楼主,任何一款机的薄弱部分都不是设计师的“过失”、“失误”,那里确实需要卸力 来保护你的机其它部分;

网友E:
AB胶硬度高但是很脆弱,稍微一点热胀冷缩就裂了。环氧树脂的AB胶稍微好点

网友:
泰世看了,表示很生气

网友:
不错,我也渣坏过这里,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胶硬度高但是很脆弱,稍微一点热胀冷缩就裂了。环氧树脂的AB胶稍微好点

就是真裂了我感觉也比原装脆铁杆子结实,能保证这点行了,其它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