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首飞——天狼星の嘉定三剑客

楼主(2016-01-02):
话不多说,新年首飞,三架天狼星齐上阵,跟拍。爽飞
配置均为1.5米天狼星,2216 KV1250电机,原装APC7040桨,600mw图传,4S 2600电池。起飞重量1150g~1250g

起飞前合影

机动避让

降落时候差点对撞,有惊无险

网友:
我要看视频,没视频留给差评

网友A:
呵呵!!7寸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7寸小了!

哎,不要这么想嘛。我这套动力搭配可是经过我2年多飞了8架天狼星总结出来的最适合我需求的方案了。这飞机原装就是只能装7寸桨。我知道大可以把尾巴开个槽或者加高电机座来使用8寸甚至9寸桨来提高所谓的效率,但是我的飞机还要求能方便打包带走,要是用大桨不利于打包带走,或者频繁拆装桨的话不利于电机转动的动平衡。并且我的飞机更偏向于短程近距离机动fpv,兼顾中长距离fpv,对效率没有那么苛刻。再加上用大桨的话对飞机机体的改造太破坏美观了。综上,就不需要加大螺旋桨了,7寸足矣。为了弥补所谓的小桨的效率稍差一些,我专门研究过,用4S电池即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原装APC7040桨也是我专门挑选的,很难买得到这个桨,但是是最适合我用的。

网友B:
你们的天狼星好飞吗?为什么我的总感觉不好飞,副翼拐弯速度慢时基本上没有反应,

网友:
2212kv1400  6寸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不要这么想嘛。我这套动力搭配可是经过我2年多飞了8架天狼星总结出来的最适合我需求的方案了。这飞机 ...

恩!7寸桨,22级别,4s点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天狼星好飞吗?为什么我的总感觉不好飞,副翼拐弯速度慢时基本上没有反应,

这个飞机可以说要调好了才好飞,如果调不好的话确实一般般。我手上这架天狼星已经是调的相当完美了,很好飞,很听话。我已经飞过8架天狼星了,我对这架飞机的了解应该说是很深刻的。
对这款飞机,我给你详细诊断诊断:
如果你以前飞的是涵道机或者3D运动机,那么天狼星相对于那些飞机来说确实是要迟钝很多很多,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习惯就好

但是如果你飞过类似的这种飞机,比如冲浪者好小子之类的,你依然觉得这架天狼星转弯没有那些飞机灵活的话,那可能是确实是飞机本身的问题,可能是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1:动力太小了。2212 KV1400电机居然才搭配6寸桨。可以说动力严重不够,2212 KV1400电机用3S电池的话最起码要搭配7寸甚至8寸桨。你那个6寸桨实在是没办法飞这架飞机的的。
问题2:配平问题。如果重心不对,也会影响飞机操纵,需要把重心配到机翼碳杆那个地方,请检查你的配平。
问题3:水平尾翼的角度,确定水平尾翼是否固定牢靠,不能松动。另外,升降舵稍稍向上偏一点点。
问题4:副翼拉杆是否牢靠,会不会有松动,虚位。
问题5:电机安装不正确。我看你用木板 把电机架起来了,这个做法不推荐,容易影响推力线,把电机塞回人家原本设计的那个地方

整改措施:更换动力系统
推荐搭配:2216 KV1250电机,4S 2200~2600电池,搭配7*4桨
次选搭配:2212 KV1400电机,3S 3300电池,搭配7*5桨
不得已而为之的搭配:电机和桨都不动,电池更换成4S电池

你根据我给你的建议,我相信你的天狼星也会很好飞的。

网友C:
整改措施:更换动力系统---注意推力線!!
推荐搭配:2216 KV1250电机,3S 3300-5300电池,搭配9*6桨
次选搭配:2216 KV1400电机,3S 3300电池,搭配8*4/9*6桨 復飛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改措施:更换动力系统---注意推力線!!
推荐搭配:2216 KV1250电机,3S 3300-5300电池,搭配9*6桨
次选 ...

你这个飞机是冲浪者我们的是天狼星,不一样的。这两个飞机长得是有点像但是飞行品质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可以说要调好了才好飞,如果调不好的话确实一般般。我手上这架天狼星已经是调的相当完美了,很好 ...

网友D:
嘉定三剑客 请问是上海嘉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定三剑客 请问是上海嘉定嘛?

严格说是安亭黄渡

网友E:
楼主是昆明的吧 还没有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昆明的吧 还没有毕业?

已经毕业了

网友:
机动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