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刷M大大的固件,求襟副翼混控,谢谢

楼主(2016-01-02):
我的D7E 刷M大大的固件后三角翼和V尾混控已会设置,但襟副翼混控怎么也设置不了,求教有D7E的大虾们赐教个襟副翼混控的教程,谢谢各位了。

三角翼设置
1、模型设置》通道设置
2、选择“2-AIL(副翼)”后“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3、“基本”改为“混控”
4、“输入数”改为“2”
5、“输入数1-N”先选择“1”
6、“开关”设置为“None”
7、“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8、“输入”设置为“AIT(副翼)”
9、“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0、“比例”设置为“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11、“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1、“输入1-N”设置为“2”
2、“开关”设置为“None”
3、“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4、“输入”设置为“ELE(升降)”
5、“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6、“比例”设置为“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7、“保存”

1、选择“3-ELE(升降)”按“ENT”设置为反向(根据舵机实际安装方式不同,也可能不需要设置反向)
2、选择后面“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3、“基本”改为“混控”
4、“输入数”改为“2”
5、“输入数1-N”先选择“1”
6、“开关”设置为“None”
7、“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8、“输入”设置为“AIL(副翼)”
9、“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0、“比例”设置为“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11、“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1、“输入1-N”设置为“2”
2、“开关”设置为“None”
3、“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4、“输入”设置为“!ELE(升降)”后按“ENT”设置“RND”输入为反向(显示为“!RUD”)
5、“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6、“比例”设置为“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7、“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8、“保存”
结束

V尾设置
3、选择“3-ELE”后“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4、“基本”改为“混控”
5、“输入数”改为“2”
6、“输入数1-N”先选择“1
7、“开关”设置为“None”
8、“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9、“输入”设置为“ELE”
10、“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1、“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2、“输入1-N”设置为“2”
13、“开关”设置为“None”
14、“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15、“输入”设置为“RUD”
1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8、“保存”
19、选择“4-RUD”》按“ENT”设置为反向(根据舵机实际安装方式不同,也可能不需要设置反向)
20、选择后面“基本”》按“END”进入设置
21、“基本”改为“混控”
21、“输入数”改为“2”
22、“输入数1-N”先选择“1”
23、“开关”设置为“None”
24、“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25、“输入”设置为“ELE”
2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2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28、“输入1-N”设置为“2”
29、“开关”设置为“None”
30、“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31、“输入”设置为“RUD”后按“ENT”设置“RND”输入为反向(显示为“!RUD”)
32、“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33、“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34、“保存”结束

网友A(2016-03-15):
不错很详细,我怎么就是不行呢?1---11都做了第二个1就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我怎么就是不行呢?1---11都做了第二个1就蒙了。

主要是是输入数要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是输入数要正确

不行啊,1n里面没那么多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