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解锁冒烟的原因

楼主(2016-01-02):
炸鸡更换机臂后解锁机机就冒烟,吓尿我了,拆了装,试,还是冒烟,味道大,请教朋友后告诉我可能一是电调短路,二是电机螺丝太长,经过查找还真是螺丝的原因,太谢谢了,我想可能其他穿友也会遇上类似情况,所以说一下。

网友A:
請善用絕緣墊片

网友B:
螺絲過長,損壞線圈,引致馬達短路。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新的电机被螺丝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絲過長,損壞線圈,引致馬達短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善用絕緣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新的电机被螺丝顶坏了

教训啊

楼主(2016-02-19):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新的电机被螺丝顶坏了

好多人都有这种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