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多少起落会做保养?~~~~~~~~

楼主:
查看数: 3855 | 评论数: 45 | 收藏 2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6-1-2 23:27

正文摘要:

     本人飞300级的小鸡子,一般飞3D都是4000转,现在飞了3D 130多起落了,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更换高速转动部位的轴承呢?还有止推轴承需要多久上一次油呢?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花牌电机飞了600多起落,电机轴承在空中飞坏了,导致炸鸡,止推轴承飞了1200起落没上过油,止推轴承每次炸鸡后都用纸巾檫干净,其他轴承到现在都没飞坏过,就是不知道横轴螺丝需要定期更换吗?以免飞断,射浆,因为我100起落就要炸鸡,然后更换,所以不知道100起落以上多少起落换横轴螺丝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炸机,天天修机,这就相当于保养了。高手另说。

说得对上次炸鸡就把3个主轴座轴承都换了

引用 网友B:
天天炸机,天天修机,这就相当于保养了。高手另说。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陀螺仪定速的,陀螺仪软件上能设置主旋翼转速和看到主旋翼实时转速

谢谢回复  祝天天爽飞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你开3D时4000转 这个转速是怎么调整的?怎样才知道转速是多少?谢谢

我是用陀螺仪定速的,陀螺仪软件上能设置主旋翼转速和看到主旋翼实时转速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你开3D时4000转 这个转速是怎么调整的?怎样才知道转速是多少?谢谢
引用 网友D:
用手转一下运转部位不顺滑或虚位大就需要拆下来检查了
引用 网友E:
新手那会天天保养  因为天天炸     后来不炸机 都觉得这一天缺少点什么了     在到后来   就炸了在保养   再到后来   就成了大概也许其实 想起来在保养了
引用 网友F:
500以下都不保养,500以上尾轴每次外场回来都要清理+上油,飞10起落看看各个转的地方螺丝松不松就好了,大保健得听声音不对才弄。
引用 网友G:
今本上每次下来都要检查
引用 网友H:
炸坏就换
引用 网友I:
炸了再说。
引用 网友J:
来不及保养。。然后就炸了。。。就换新的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纠结就换。自己买ezo轴承,大概6-15元一个。全鸡核心那些轴承都换掉大概就是一张毛爷爷。
主要是现在 ...

好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GAUI的 X5 一年两个起落 一个月搽一次灰 三年了  至今无修无炸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纠结就换。自己买ezo轴承,大概6-15元一个。全鸡核心那些轴承都换掉大概就是一张毛爷爷。
主要是现在许多出厂匹配的轴承也都不用品牌的,好坏拼人品。同样道理,出厂匹配的螺丝多数不是芳生12.9级,包括为了轻便使用蘑菇头螺丝,而不是更耐用的杯头螺丝。如果再给我选一次,我的forza450、forza700、logo600都会新机到家后直接换上自己购买的芳生螺丝和ezo轴承。

引用 网友N:
冬天停飞了,到来年春天首飞前大保养一次。一般都等炸了再说。

楼主(2016-01-03):
引用 网友O:
我见到你了

哇,几时?上星期?

网友H:
皮带的话经常3D钟摆的话200起落就要换了。轴承飞的坏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带的话经常3D钟摆的话200起落就要换了。轴承飞的坏了再说

明白

网友:
飞机保养的很大一部分在于避光。
UV对塑料件的伤害很大。不飞的时候最好用布盖上
其次就是电机轴承,有横向虚位就要立即更换。
止推轴承需要定期拆开加油大概50个起落一次
皮带的松紧受温度影响比较大,我的E325每次飞行前都要调整皮带。
松紧合适的皮带可以用很长时间。其他的,对于450来说没什么好保养的了。。。

网友:
楼上最后 一名是实话,450没啥保养的,炸的机会太大了,哈哈。大机的话多检查,有问题就换。检查细心点,及时发现隐患。

网友:
飞行前仔细检查,有问题,就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几时?上星期?

网友N:
冬天停飞了,到来年春天首飞前大保养一次。一般都等炸了再说。

网友K:
纠结就换。自己买ezo轴承,大概6-15元一个。全鸡核心那些轴承都换掉大概就是一张毛爷爷。
主要是现在许多出厂匹配的轴承也都不用品牌的,好坏拼人品。同样道理,出厂匹配的螺丝多数不是芳生12.9级,包括为了轻便使用蘑菇头螺丝,而不是更耐用的杯头螺丝。如果再给我选一次,我的forza450、forza700、logo600都会新机到家后直接换上自己购买的芳生螺丝和ezo轴承。

网友L:
GAUI的 X5 一年两个起落 一个月搽一次灰 三年了  至今无修无炸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纠结就换。自己买ezo轴承,大概6-15元一个。全鸡核心那些轴承都换掉大概就是一张毛爷爷。
主要是现在 ...

好的

网友J:
来不及保养。。然后就炸了。。。就换新的了。。。

网友I:
炸了再说。

网友H:
炸坏就换

网友G:
今本上每次下来都要检查

网友F:
500以下都不保养,500以上尾轴每次外场回来都要清理+上油,飞10起落看看各个转的地方螺丝松不松就好了,大保健得听声音不对才弄。

网友E:
新手那会天天保养  因为天天炸     后来不炸机 都觉得这一天缺少点什么了     在到后来   就炸了在保养   再到后来   就成了大概也许其实 想起来在保养了

网友D:
用手转一下运转部位不顺滑或虚位大就需要拆下来检查了

网友C:
请教楼主 你开3D时4000转 这个转速是怎么调整的?怎样才知道转速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你开3D时4000转 这个转速是怎么调整的?怎样才知道转速是多少?谢谢

我是用陀螺仪定速的,陀螺仪软件上能设置主旋翼转速和看到主旋翼实时转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陀螺仪定速的,陀螺仪软件上能设置主旋翼转速和看到主旋翼实时转速

谢谢回复  祝天天爽飞

网友B:
天天炸机,天天修机,这就相当于保养了。高手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炸机,天天修机,这就相当于保养了。高手另说。

说得对上次炸鸡就把3个主轴座轴承都换了

网友A:
我花牌电机飞了600多起落,电机轴承在空中飞坏了,导致炸鸡,止推轴承飞了1200起落没上过油,止推轴承每次炸鸡后都用纸巾檫干净,其他轴承到现在都没飞坏过,就是不知道横轴螺丝需要定期更换吗?以免飞断,射浆,因为我100起落就要炸鸡,然后更换,所以不知道100起落以上多少起落换横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