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c和35cc的差距

楼主(2016-01-03):
求教一下,主要是线性,油门反应速度这一块,差距大不大?

网友:
最后的结局都是空中熄火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怎么都是玩电机来油版窜门的,求油机高手。

网友:
汽油机的线性和气缸容积无关,线性都不好,油门响应速度都慢。汽油机的优点是大扭矩,50级以上性价比高

网友:
如果玩惯电的再来玩油的会有油门慢半拍的感觉,而且如果不设置油门曲线,一般的油门到接近1/2处基本上就快到了全速了。
我没有玩过大的油机,只有del20和MLD35,感觉线性都不太好。不过大一点的稳定性会好一些。20的空中熄过火,35的到目前还没有。

网友:
这两款发动机的线性基本没什么区别,汽油机的线性和调教有很大关系,同一款发动机不同人调教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刚飞了几次DEL20CC的,第一次是磨车装飞机上磨,直接熬不住磨上天了,兜了两圈熄火炸的腰斩。上周又飞了,熄火磕断发动机脚架。的确如12楼说的,推到1/2多一点油门就感觉全油了。 不断学习中。

网友:
说得没错1/2油门到顶,必须自己调曲线自己飞,别人调的飞作不顺手。

网友:
那是不是50CC就不会熄火了呢?

网友:
本地常在一起飞的有4台DLE20 其中有我一台  压根就没熄过火 刚开始我也是担心小排量的会熄火 看本地模先当白鼠用的的确用不错才动手的  所以从概率上来说这个发动机还是不错的 只要调好了就行 线性嘛汽油就这个样子 一大半有门的位置几乎就是全速了 只有通过控来调曲线 不过调好线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最恨的就是小排量发动机的温度不够导致机油不能充分燃烧 每次飞完了擦飞机要擦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