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带fpv的穿越机一套多少 不带控

楼主(2016-01-03):
如题

楼主:
便宜点的配置

网友A:
如果你什麼都未有,一千多吧,但太平配套會不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什麼都未有,一千多吧,但太平配套會不怎好

我有天9的

网友A:
有天九,但充機,電池有没有?就F PV用的最平圖傅200m w要80一130左右,视屏 如果一體連接收5一600元,散切可能平小小但要找配合,機架如用波千平點但好重,70一200都有,還有4個电調,麼打,槳,然後飞控,怎麼也是一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天九,但充機,電池有没有?就F PV用的最平圖傅200m w要80一130左右,视屏 如果一體連接收5一600元,散 ...

贵....

网友:
。。1K差不多 屏幕最少也300 机架电子设备全用最便宜的差不多刚刚够。

网友B:
一套可以看看这货

网友:
低配应该600左右就可以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套可以看看这货

什么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