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关于天翼EPP 540的,来高手帮忙 谢谢

楼主(2016-01-03):
天翼EPP EDGE540 15E 双天2838
电机
好盈铂金电调40A
电池
用的花牌3S 1300 正飞低头或平飞,然后倒飞抬头,问朋友有说是我舵面不平 还有说重心问题,舵面调平还是这个问题,求高手帮助

网友A:
3d机调整好半油多点动力正/倒飞距离稍远出现低头倾向,你的机机向拉杆微调一些应该就差不多了.
正/倒飞都快速低头就是头重了(重心靠前),正/倒飞都快速抬头就是头轻了(重心靠后).
3d机一般机翼和水平尾翼在一个平面,舵面平正/倒飞不一致多半安装角有误差,但是商品机都是设定好安装角的,一般不会有问题,你少量多次调整升降微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拿分走人、、、

网友C: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