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c数 够不够 怎么能测出来么?

楼主(2016-01-03):
在车模店 看的 5000   30C 要 160
在航模店看的 5200 25C 要 190

电池的C数  怎么能测出来么?   容量可以看冲进去的电量能看出来  这C数 咋看啊

求教啊    难道只有用了才能感觉出来?

网友A:
内阻大的c数小,反之c数大。可以找好的电池比较内阻就知道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大的c数小,反之c数大。可以找好的电池比较内阻就知道够不够了。

咋测内阻  不会呀  有表 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测内阻  不会呀  有表 不会用

好点的充电器自带内阻测量。比如308什么的,淘宝上也有卖内阻测量器的,但是那个适合圆柱单节电池,对航模的个不太适用

网友:
简单点看重量,一般高C会重一点。

网友B:
车模用的硬壳电池内部一般都是2S2P的,两块15C的电池并联当30C,而直机固定翼那些都是1P的,多少C就是多少C,高C数电池成本要比低C数电池贵,明无 ??

网友:
同样容量的高C数体积和重量都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模用的硬壳电池内部一般都是2S2P的,两块15C的电池并联当30C,而直机固定翼那些都是1P的,多少C ...

你说的明白  我是想知道 拿来一块电池,怎么能知道他的c数可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明白  我是想知道 拿来一块电池,怎么能知道他的c数可是否足够

粗略做法:实时测量标签C数对应的放电电流和相对应的电池电压(掉得太低肯定是没达标了),具体找一些电池的放电曲线图来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看来是个不太容易测的   指标啊

网友C:
1) 首先确定测试温度在20℃上下。否则见这里: ◆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2) 然后测单体电芯内阻,不要用Hyperion,那个没谱。iCharger 和 Powerlab 靠点谱。

3) 内阻值代入公式计算:

C = 370 / 容量(Ah) / 内阻(mΩ)

网友:
有测内阻的设备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首先确定测试温度在20℃上下。否则见这里: ◆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2) 然后测单体电芯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