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406 转动好瑟

楼主(2016-01-03):
今天找到个大场地 一下飞爽了 但是最后一次炸鸡 四个电机有3个变的很紧很紧 拆开来把土清清还是很紧很紧 通电电机不转 把电调都烧了 请问各位大师们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轴承还是轴的原因。 最后附上机机照片

网友:
电调或电机三相短路了,试试焊开电机线,是不是上松了

网友:
定子跑出來了,把它按回去吧!
我的八个花牌都是这樣

网友:
上电前你得先用手转转很松才能带电实验,不然肯定烧

网友:
这个电机新的空转特别顺。发现有顺滑度变化肯定就有问题。需要拆开检查了。你不拆开检查没人能判断是什么问题。可能是轴承损伤,轴弯了(一般是这个),磁钢脱落这几个中的一种。这个电机的轴承我没拿出来看过。从外面量应该是3*8*4

网友:
底部卡皇擦到机架的圆孔了

网友:
有可能是磁钢掉出来卡到了。